DiskGenius修复或者屏蔽U盘坏块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10-28):
问题1:它如何在以后操作U盘时告诉分区表这些块的坏的,写数据时要跳过这些块?
问题2:修复过的U盘,如果在windows上重新格式化后那些坏块是不是仍然继续会被错误地写数据进去?

楼主:
补充说明,是64G的TF卡

网友A:
修复块只是单纯的写。有些逻辑坏块只是crc错了(时间长了,等等),反复刷一遍就能恢复。但是硬错误还是不要想了。sd卡之类可以把坏块映射到保留块里面,但是保留块也用完了你还是换卡吧,不定什么时候就暴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块只是单纯的写。有些逻辑坏块只是crc错了(时间长了,等等),反复刷一遍就能恢复。但是硬错误还是不 ...

最后的23G没有问题,我重新分区,只保留最后的23G。64G卡最后成了2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