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网站如何识别语言的,怎样将默认的中文改为英文?

楼主(2018-10-28):
如题。
我已在控制面板里(win7 64bit)区域和语言里改为英语格式,美国,win本身也改为英文(菜单什么的都是英文了),打开网站仍默认是中文页面。为什么呢?

网友:
IP + 浏览器设定

网友A:
浏览器HTTP协议头Request.AcceptLanguage := 'zh-CN'  变更看看..

网友:
浏览器标志应该能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HTTP协议头Request.AcceptLanguage := 'zh-CN'  变更看看..

这个在哪儿改?chrome浏览器。

网友B:
设置->高级设置->语言
自己探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高级设置->语言
自己探索一下。

这样改了后浏览器变成英文了,打开网站仍是中文。

网友:
你装个英文版的浏览器,不是中文版的改成英文

网友:
国际化网站 你怎么理解的?会不会自动切换是网站方处理的。

网友:
换IP地址

网友C:
很多像facebook是根据你的IP来自动选择语言的,跟你系统的语言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像facebook是根据你的IP来自动选择语言的,跟你系统的语言无关。

和系统语言也有关系,Facebook可以自己设置语言和地区。比如设置成中文,很多功能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改了后浏览器变成英文了,打开网站仍是中文。

IE呢,可以设置首先语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系统语言也有关系,Facebook可以自己设置语言和地区。比如设置成中文,很多功能就消失了 ...

你不登陆看看,每次都出现你所在国家的语言。登陆了当然会显示你设置的语言。

网友:
浏览器里有默认的语言选择,上过中文的网站有时候就记住了,得手动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