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上的FLASHER V4原理图来了

楼主(2018-10-29):
高大上的FLASHER V4 原理图  网路部分省略了,增加了外扩显示板的接口,感兴趣的DIY吧

网友A:
现在就是对H750感兴趣了

网友:
刚出炉的啊

网友B:
固件,原理图早都齐了  哈哈

楼主:
里面没几个器件 卖的死贵,批量生产感觉没有CYCLONE FX Programmers  好用

网友:
有就上传走一个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没几个器件 卖的死贵,批量生产感觉没有CYCLONE FX Programmers  好用

我觉得还好吧,支持的器件那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好吧,支持的器件那么全。

对POWER PC 支持不好,一旦加密烧写 就不能再次烧写,我主要用来烧写PPC的

网友:
通用烧录器都有这毛病吧,要解锁,可以手动配置jflash 初始化脚本,

网友:
有固件么,上次大佬说DLL里的固件是异或加密的,水平菜没解出正确的固件

网友C:
是烧录器吗?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烧录器吗?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最好了。

JLINK 的脱机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原理图早都齐了  哈哈

固件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对H750感兴趣了

Me too  :)

网友:
请问一下原理图里, 标为vs的是什么元件。4脚的。

楼主:
排针,用来扩展外挂显示板的,可以无视它

网友:
固件…这个东西硬件确实非常简单,关键就是软件…

楼主:
我DIY的,2层板板

这是我做外挂显示 ,可以切换不同的目标程序进行烧写,方便批量生产

网友:
加显示,找个好外壳难。

网友C(2018-12-19):
引用 楼主:
里面没几个器件 卖的死贵,批量生产感觉没有CYCLONE FX Programmers  好用

照你这样,软件的更没有什么实际东西了。

网友:
这个简版有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样,软件的更没有什么实际东西了。

最核心的就是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