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中SPI、I2C等一主多从总线该如何管理?

楼主(2018-10-29):
     这个问题来自于实际产品开发中的疑问,在我们的产品中MCU和1*RF_IC通过SPI总线进行连接。该RF_IC和MCU还有一个中断引脚,通过该中断引脚通知MCU产生中断。
     目前的软件架构为,主程序中间隔一定时间通过SPI操作RF_IC发包,对应的中断函数中也有一定量通过SPI操作RF_IC的代码,目前有以下疑问:
        a. 针对一个SPI时序的代码,如果不加临界区保护,那么有可能在主循环中一个spi时序还没有完成,就进入中断,在中断中也有SPI访问,实际导致产生的SPI时序异常。
        b. 针对一个SPI时序的代码加临界区保护,但是没有对一些api函数使用临界区保护。有些操作是一些列的SPI操作,虽然单个SPI时序不会被打断,但是一系列SPI操作如果被打断,将导致API的功能异常。
        c. 针对所有API的代码价临界区保护,这回导致部分SPI操作较长的API影响中断的响应。
    这还只是1个SPI总线上只有1个SPI设备的情况,如果有多个SPI设备,如何协调线程、中断之前对设备的访问?以及在UCOS这类抢占式系统中,如何对控制对这些设备的访问?

网友A:
单个SPI操作时序的保护采用屏蔽相应中断来保护,其余长时间代码用互斥信号量来保护,避免中断屏蔽时间过长。同时中断的上半部要尽可能短。

网友B:
我们的方法是专门一个线程处理对应的外设 其他线程和中断只是向这个外设数据结构中注入数据,不干涉外设通讯循环

网友C:
SPI 使用mutex管理多个CS。
I2C使用mutex只允许同时有一个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SPI操作时序的保护采用屏蔽相应中断来保护,其余长时间代码用互斥信号量来保护,避免中断屏蔽时间过长 ...

单个的SPI时序我觉得肯定要加入临界区保护,否则可能导致时序紊乱或者畸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方法是专门一个线程处理对应的外设 其他线程和中断只是向这个外设数据结构中注入数据,不干涉外设通 ...

这种方式相当于中断函数中不会通过SPI对设备进行访问,只是对某一任务(SPI管理任务)发送消息,由消息中再对设备进行处理。对于抢占式系统来说,如果优先级安排合适,并不会比直接在中断中进行操作慢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 使用mutex管理多个CS。
I2C使用mutex只允许同时有一个人操作。

你说的是对的,单着仅限于对单个时序的保护,如果某个API包含多个SPI/I2C时序,究竟是保护还是不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