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零飘,换运放就好了。

楼主(2018-10-30):
各位前辈好。一个剩余漏电产品,运放用TLC2274AI。不接漏电的时候,有70ma电流。换了个采购点采购的同型号芯片,漏电就变成了0.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芯片吗?

网友:
如果都是新品,刚上机,那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山寨品、冒牌的。一般同型号的,即使有误差,也只是小范围的,不会那么离谱。

网友:
翻新拆机件或假货

网友:
估计假货!!!!!!!!!!!!

网友:
设计有点问题吧。
我用过最次的运放测漏电,零漂也不会大于 10mA

网友:
应该是遇到假货了,正常的运放静态工作电流不会到7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