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修好了一个电蚊拍 【18楼技术讨论:我用18650直接替换原来4V盐酸电池是否可行】

楼主(2018-10-30):
我家你常用2个同款电蚊拍,质量非常好,用了应该有3年了。

我使用“阿莫电蚊拍大法”改造过这蚊拍的。看图。

使用热熔胶,将电网重新可靠的分隔开。使用起来就像新的一样,不会没有拍到蚊子都啪啪响。

(不改造,时间永久了,电网某些地方会靠得很近,导致自行放电)

网友A:
热熔胶一开始还行,久了会掉。。。

楼主:
这两个蚊拍是在赛格熟人买的,价格不便宜。但质量非常好。

充一次电感觉可以使用半年。

昨天我拿去充电器,还是能使用的。但插上去,充电灯不会亮,我以为可能是充电灯问题,继续充电一晚。

今天早上,发现彻底坏了,所有功能都没有反应。

没想到这货的电池可以单独拆出来的,就不用这么麻烦拆整机了。

一量电压,接近0V。电池肯定坏了。

看样子,我外观,无法判断这是锂电或盐酸电池。

网友:
老大是个多面手啊

网友:
“我家你”常用2个同款电蚊拍

楼主:
拆出另外一个好的蚊拍。电池上做好标记。

测的电压是4.3V,  昨晚才充满电。那时锂电无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出另外一个好的蚊拍。电池上做好标记。

测的电压是4.3V,  昨晚才充满电。那时锂电无疑。 ...

不是锂电,就是一个4V的铅酸电池,零售价2块。。。。

网友:
电蚊拍是铅酸4v的

楼主:
为了判断线路板是否有损坏,我将好的电池换过去,工作正常了。

正想到淘宝找一块同样大小的锂电。

灵机一动:18650换上去好像也够地方嘛。

我记得小孩玩具上有一块闲置的杂牌18650电池,找出来一比,果然可以。

楼主:
刀子稍刮一下,很容易就焊上去了:

楼主:
挤一下,勉强安装上去。

楼主:
测试放电功能正常。

楼主:
测试充电功能正常。

修好,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一开始还行,久了会掉。。。

看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这里,终身不会掉。

在瓷砖上粘东西,3个月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锂电,就是一个4V的铅酸电池,零售价2块。。。。

继续检查拆下来的坏电池:

楼主:
打开盖板,看到两个黄色帽子。

楼主:
掀开帽子,感觉里面有负压。

楼主:
原来的真的是4V盐酸电池。

那么问题来了: 我换上去一块18650,仍然使用它原来的充电线路,会否损坏电池?

我猜不会。锂电充满后可以达到4.3V的。刚好跟4V的盐酸电池差不多电压。

电蚊拍的充电线路我估计最多是50毫安,这点电流损坏不了18650。

网友B:
莫大这个电蚊拍的电池绝对不是锂电池,直接替换锂电池要考虑会否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大这个电蚊拍的电池绝对不是锂电池,直接替换锂电池要考虑会否过充。

我认为,达到4.3V后,我估计这线路的充电电流不到20ma。这点电流充不坏18650的。

网友:
前段时间家里一个充电式小夜灯坏了,就是这种电池,充电电路就是二极管,忘了是否串电阻
后来找了一个锂电池充电板+聚合物电池装进去了,从此几个月不用充电

网友:
这个不是锂电池,是铅酸电池, 2节铅酸电池串联,充满电压4.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大这个电蚊拍的电池绝对不是锂电池,直接替换锂电池要考虑会否过充。

这主要看那个原电路是不是有稳压电路了,这类电蚊拍用的绝大多数都是阻容降压,有一定的恒流效果,只要它有一个4.3V的限压电路就能直接用。不过我估计不会有。国内省成本也是没个谁了的。。

网友C:
改18650建议带上保护板,18650需要严格控制充电电压,超过4.3V容易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18650建议带上保护板,18650需要严格控制充电电压,超过4.3V容易爆炸。

我们邮购部有带保护板的18650, 比正常18650长2mm,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达到4.3V后,我估计这线路的充电电流不到20ma。这点电流充不坏18650的。 ...

感觉要充坏,这种铅酸的充电电路非常简陋的,锂电肯定过压。

网友D:
这空间可以装下一个26650的,容量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邮购部有带保护板的18650, 比正常18650长2mm,可以吗?

还得看下充电电路的结构,如果是RC降压的,担心电池充满切断后,高压直接击穿mos管。导致保护板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邮购部有带保护板的18650, 比正常18650长2mm,可以吗?

保护板给我的映像是主要作短路过流防护,对防止过充并没有太大作用,要不了几次电池就会因过充废掉。

网友:
这种充电应该都是阻容降压的,建议加个5V的稳压管,再加个锂电保护板,这样就不怕过充了。

网友:
这个是铅酸电池,那种简易的LED小台灯里面用的也是这玩意

楼主:
大家先不要担心我的18650会损坏。

刚才我将好的一块盐酸电池给损坏了。

估计原因是这样的:

原因1:我没有将开关打到中间OFF档,就拿去充电。

原因2:我直接插220V,看到插头火花比较大,心想坏了。应该插好,才开220V.

国产的东西用起来如履薄冰,稍不小心就损坏。

楼主:
一量电池电压,只有1.1V,  盐酸电池烧坏了。

希望主板没事。

后记:高压板损坏了。看了只能找一个之前淘汰的主板换上去了。

网友E:
可以用锂电池代替,    需要安全些的,  充电  改改,不用原220V输入, 改一个小的5V充电电路....

放电的话,  加个 保护板..... 当然了, 如果你手头电池多的,  就不用加了,  大不了电池过放电报废, 再换一个得了

我自已改的, 里面加了一个小的锂电充电板, MicroUSB接口充电..  就不拆开拍照了,

网友:
有个建议:舍弃原来的220V充电线路,增加USB输入的锂电充电板,电池改为锂离子18650电池。但是每次充电都要用USB线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真的是4V盐酸电池。

那么问题来了: 我换上去一块18650,仍然使用它原来的充电线路,会否损坏电池? ...

一定不能用原配的充電電路。這種電蚊拍100%使用容阻降壓的。雖然電流小,但完全背離鋰電池以電壓為充電截點的曲線,鉛酸自放電大,50MA足夠維持浮充電流,而鋰電池電壓會不斷升高,最後BOOM!換成鎳氫還可以用原來的充電電路。

网友:
这类小家电很喜欢用阻容降压

网友:
什么保护都不用加,用废了直接扔掉再换一节上去就是,锂电池比劣质的铅酸容量大了N倍,基本不用担心用完,我用旧笔记本电池的都快一年没充电了。
------
我的直接把220V插头去掉了

网友:
我也是用18650电池改造的电蚊拍  充电电路也装进去了  micro usb  弄个洞引出来   只冲过一次电  至少1年没冲过电了   一直在用

网友:
老大,这个电蚊拍是220V阻容降压的,内部没有限压电路,不信你找个400V电解电容代替电池试试,电压绝对会冲到大于200V,所以非常不安全,如果用锂电池代替 要接上锂电池保护板,并且电池保护板输入端并联2个5V1W稳压二极管及10V470UF电解电容(加电容可限制上电瞬间冲击电流损坏稳压二极管及保护板)一个

网友:
我也想把电蚊拍改18650锂电,但充电得用USB线,得装过冲保护电路。

网友F:
淘宝一元多钱包邮的USB口锂电池充电保护板,阿莫值得拥有。

网友:
我用3节串联5号碱性电池改造,已经使用1年多,仍然有电,不使用充电功能。但是按键开关已经换了两个了。

网友:
我用2片淘宝软包锂电池改造的,原充电电路不能用,肯定会坏电池甚至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蚊拍是在赛格熟人买的,价格不便宜。但质量非常好。

充一次电感觉可以使用半年。

看样子是铅酸电池,换锂电要加保护板

网友:
我改成了18650活动充电,每次取下来用坐充充电器充电

网友:
我也改过一台,不过里面空间大,加了个电池座,要充就拿下来充的

网友:
改锂电确实要慎重,不是怕他损坏,是怕他爆炸,蚊拍的充电电路很简单又是不隔离的,给锂电充确实风险很大,该加的保护板必须加,最好能改成5V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锂电池代替,    需要安全些的,  充电  改改,不用原220V输入, 改一个小的5V充电电路....

放电的话,   ...

我也觉得这种办法最好。最靠谱。还安全。还有充满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锂电池代替,    需要安全些的,  充电  改改,不用原220V输入, 改一个小的5V充电电路....

放电的话,   ...

CAO 同我改的一模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一元多钱包邮的USB口锂电池充电保护板,阿莫值得拥有。

你硕的是这种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1#detail

另外,自己用 TP5400之类的ic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达到4.3V后,我估计这线路的充电电流不到20ma。这点电流充不坏18650的。 ...

锂电池是完全不能耐过充的,不是电流大小问题,铅酸和镍氢过充会变成热量消耗掉,但锂电池电压会继续上升直到内部短路瞬间炸掉。
改锂电想省事可以去淘宝买些TP4056的小板子,插头、充电和保护都集成了,很方便。

网友:
自己做的,TP4056+DW1+S8025的一体式锂电板,用的是铝基板,用来改这些用电池的家用小家电再好不过了。用来改过电蚊拍、电动牙刷、万用表、电疗仪、小孩的玩具什么的,方便得很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44872366330
这个49买的,MicroUSB口充电,可拆换18650电池。

网友G:
我的是这样搞的。。哈哈, 本来的电池是两个NiMH , 没有空间装下18650, 随便外接, 反正我自己用的, 凑合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锂电池代替,    需要安全些的,  充电  改改,不用原220V输入, 改一个小的5V充电电路....

放电的话,   ...

我也是这样搞的,问题在于电压不够呀。充满4.2V,很快就电不死蚊子了,用的是18650,觉得应该要升压到5V才好用,手头没升压板就没测试

用的是楼上的电池+大师的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样搞的,问题在于电压不够呀。充满4.2V,很快就电不死蚊子了,用的是18650,觉得应该要升压到5V ...

不可能不够,  锂电 比原来的电池电压还高..... 直接是电成渣渣的了... 都不知多酸爽的...

网友:
我一直改锂电用的,不过好像都是2.4v的铅酸,直接锂电电压太高了网会自己放电,串个二极管就ok了
锂电都直接拿的废笔记本的锂电,反正这玩意用不了多少电量,垃圾电池充一次电都能用一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这样搞的。。哈哈, 本来的电池是两个NiMH , 没有空间装下18650, 随便外接, 反正我自己用的, 凑 ...

把里面没用的电路板切割切割(充电部分),充电的插头啥剪剪掉,固定螺丝柱剪一根掉,你会发现空间大得很,18650放进去空的很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空间可以装下一个26650的,容量更大

印象中之前装一个18650用了快2年。。。

网友:
已经用旧的手机电池改造好几个铅酸电池的手电筒和电蚊拍,都是把220V的输入或者整个充电电路拆掉,然后用DC座用来给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