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fc相关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10-30):
首先,NFC支持三种模式:peer to peer    、卡模拟、读写器

问题
1、这三种模式是可以同时存在吗?还是需要软件切换?

2、如果是一个时间只能存在一种工作模式,安卓系统默认是那种模式?读写器?

3、针对手机当做公交卡使用的场景,必须使用特定的NFC功能的sim卡才可以吗?直接使用普通的sim卡,带NFC功能的手机去模拟卡行不行?

4、针对第三个问题,如果是使用带NFC功能的sim卡那为什么还需要要求手机支持NFC?卡不就是已经支持NFC了吗?

网友:
1.不能同时,是分时的。

网友A:
2、原生安卓是轮询的,修改版的看厂家。

3、不需要SIM卡也可以,软件可以模拟出NFC卡,只要你手机支持NFC。

4、SIM卡的NFC是有芯片而已,传输还是需要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原生安卓是轮询的,修改版的看厂家。

3、不需要SIM卡也可以,软件可以模拟出NFC卡,只要你手机支持NFC ...

请教,第二点轮询是什么意思

是说三个工作模式每个模式停留一会这样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第二点轮询是什么意思

是说三个工作模式每个模式停留一会这样工作吗 ...

是的。3种模式每种都会有一个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