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C8调试串口只有发送一下后才能接收数据

楼主(2018-10-30):
近期调试一个STM32F103C8做的一个小数据采集产品,用串口助手调试串口时候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只有串口助手点击一下发送后,才能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串口芯片是MAX3232,串口转USB分别用了CH340和FT232测试,都是同样问题。更换了几个串口调试工具,也都是相同问题。
单片机程序是之前专门测试串口的一个小程序,很简单,上电后,初始化串口,间隔几百毫秒,向串口循环发送累加的数字。
以前都是用这个程序测试板子,都没有问题,这次是新做了一批PCB,焊接好了,先测试串口通讯,结果出现了这个问题:串口助手点击一下发送后,才能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拿出之前测试好的单片机主板,插入这次做的PCB板子上,也不行,更换了几块单片机主板,重新刷程序,也是同样问题。
有个细节:上电后,正常单片机会不停向串口发送数据,但是串口助手没有反应,收不到数据,在点击一下串口助手的发送后(随便发送什么字符都行),立刻接收到数据了。这时候,如果把单片机重新复位后,串口助手能接收到数据,不用点击发送。但是,如果单片机断电重启后,则不会接收到数据,只能点击一个发送后,才能接收到数据。

我怀疑是MAX3232芯片的问题,但没有听说过MAX3232芯片有此种问题。

请教论坛内的高手 ,指点一下。

网友:
有逻辑分析仪吗?抓下串口线信号,看下单片机开始时候究竟有没有发出去

楼主:
嗯,好主意。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串口信号。我不解的是,之前老单片机主板在新PCB板子上也这样,老单片机主板肯定是一上电,就立刻初始化串口,发送数据的,也工作正常。只有这个新PCB板子出现问题。目前板子上只焊接了电源和MAX3232,单片机是插入插座的。

网友:
估计还是程序逻辑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串口软件勾选了CTS,RTS之类。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我重新更换了另一种TTL转232的板子,系统就正常了,估计我买的TTL转232板子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淘宝上的“MAX3232电平转TTL电平转换板 mini RS232 MCU 串口转换模块 ”,小转换板,这就是新买的,之前从另一家买的就正常。

网友:
max3232山寨的太多了 都不敢用这个型号 ,sp3232相对好一点。

楼主:
"max3232山寨的太多了 都不敢用这个型号 ,sp3232相对好一点。"
------
嗯,我也怀疑是MAX3232芯片问题,尤其是我是从淘宝上买的,

网友:
楼主没示波器?

楼主:
有示波器,应该先用示波器看看管脚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