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老板,PCB仿真图有了,什么时候开放SMT仿真图?

楼主(2018-10-30):
PCB仿真图有了,现在下SMT也有一个比较难看的简易贴片图,什么时候把它们叠加一起,这样方便用户校对,最好支持拖放,旋转角度,最后生成Pickup文件,这样直观和方便多了。

网友:
SMT的早就有了吧。

网友:
开发人员已经在开始撸代码了

网友A:
这就太不严谨了!临时在已布局完,走线完成,敷铜完成的板子上调整器件,不敢想象。按道理说,这一步了只能元件替换,其他都不能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太不严谨了!临时在已布局完,走线完成,敷铜完成的板子上调整器件,不敢想象。按道理说,这一步了只能 ...

让他们加一个功能,默认锁定就好了

网友B:
1)是的,很快就开放,支持在效果图上移动,转角度,其本操作!
2)所以后续元器件的方向不是一个问题,用不用嘉立创的库意义也不是太大
3)后续SMT不支持网页版下单,必须是PC下单小助手在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原型画了一大堆...提交了N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的,很快就开放,支持在效果图上移动,转角度,其本操作!
2)所以后续元器件的方向不是一个问题,用 ...

谢谢袁总回复,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