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伙推荐一款可调电源,适合学习和diy

楼主(2018-10-30):
看了404视频网站的eev博主的几个睿登可调电源的视频,挺适合大伙直接拿来用,或者不要侵权翻版售卖的情况下,分析一下电路自己做着玩也挺好。
稍微看了下其他网站上相关的开箱贴,这里就不直接贴网址了,附上一个相关介绍pdf文件。

小功率系列的套件:

大功率的套件:

网友:
手头有一个睿登的模块,DPS5005,一直没有来得及组装,据卖家说此模块如用于充电,为避免电流回灌,需要用户自己在电压表后串接一个二极管保护……

网友:
我用的一款比较老,充电有必要串二极管
否则会反灌

网友:
有点尔意思,mark先

网友A:
服了,MD7133-H这个明显是普通LDO,说是50ppm基准?别告诉我说规格书写50ppm,合泰自己都才写+-100ppm,这是基准的参数,而输出并不是,所以,醉了,这样的商家,应该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了,MD7133-H这个明显是普通LDO,说是50ppm基准?别告诉我说规格书写50ppm,合泰自己都才写+-100ppm,这 ...

这就是个一般LDO,都被吹成神一样的REF,50是典型值,最大值100ppm

网友:
那个PWM控制器的脚位像是TL494.

网友:
黑武士电源的PWM芯片是MB3759

楼主:
这个电源是pwm调压的,不能跟高精度线性电源比。
这个电源用在电机调试或充电等应用上可以了。

网友:
现在最新的充电不用串二极管了,后面功率板改成了非同步整流buck。屏幕底下电路有些复杂没原理图还弄不明白

网友:
这么复杂
我看可调DC-DC+LDO方案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