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调用 的子函数 的局部变量保存在哪里

楼主(2018-10-30):
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ucos 调用 的子函数,,那么子函数 的局部变量保存在哪里,,是保存在这个任务的堆栈里面吗

网友A:
其实是保存在系统栈,只有任务被切换时才保存在任务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保存在系统栈,只有任务被切换时才保存在任务栈

你说的系统栈是指什么?     是全局栈吗           楼主这个其实可以打印一下地址就可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