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了解壹号本2代里面硬盘的品牌吗?

楼主(2018-10-30):
如题,这款小众的笔记本外出临时修改程序什么的好像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A:
十一冲动买了,跟你一样的想法,结果月底了还没等来外出调程序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一冲动买了,跟你一样的想法,结果月底了还没等来外出调程序的机会...

你那不是还是1代的吗,感受怎样?给后来的一些启示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一冲动买了,跟你一样的想法,结果月底了还没等来外出调程序的机会...

好像我误解了,是没有到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不是还是1代的吗,感受怎样?给后来的一些启示啊。谢谢!

机器用起来倒还可以,128G足够装东西了,试过IAR、KEIL,编译比我常用的台式机慢1倍左右
屏幕显示效果出乎意料,色彩饱满度色色调偏向苹果的风格
只是我家里台式机公司台式机外加一个X1C,这家伙好像无用武之地了

网友B:
这牌子,这价格,是不是贵了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这价格,是不是贵了点呢?

所以它是小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用起来倒还可以,128G足够装东西了,试过IAR、KEIL,编译比我常用的台式机慢1倍左右
屏幕显示效果出 ...

你是二代的吗?二代是ssd可能会好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二代的吗?二代是ssd可能会好一点吧

迷糊了。。。整混了。。。
刚想起来,我买的不是壹号本,是GPD,买的时候还纠结了一下,这两个实在太像了
硬盘倒是次要,主要还得看U和板载内存,注意这种量级的本子内存容量对速度影响非常大

网友:
还是 x1 比较靠谱, macbook pro 13 也不错

网友:
这不就是很多年前的umpc概念吗?之前富士通和索尼都有出,但是后来都不做了。你实际使用就会发现小屏幕其实是很痛苦的,性能反而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为何买小众品牌呢

网友C:
屏幕又小,性能又差,用起来肯定很难受,如果lz是单单为了出门调试程序买这个电脑,有钱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又小,性能又差,用起来肯定很难受,如果lz是单单为了出门调试程序买这个电脑,有钱没毛病 ...

其实看上去比较喜欢,什么调试不调试的都是托词而已,心里的草一直在生长

网友:
调试什么的最低也得12寸吧,再小眼镜要瞎了,我本来用的x230,就是感觉有点小,上了L380,13寸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