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驱动波形 请教

楼主(2018-10-30):
最近在学习BLDC,找到一个样板,驱动的电机是有感无刷电机,抓了一下波形,不理解为什么每一路一直有波形,通道1和通道1N几乎一样的波形,按照驱动电路全是NMOS的情况,那不是上下同事导通,短路了,有了解的大神吗

网友:
矢量控制吧

网友:
PWM 应该是互补的。大电流的时候可以减少发热。

FOC算法也不允许上下臂同时导通。

看波形应该上下臂的驱动电平是反的 。

网友(2018-12-06):
极性要看栅极驱动。

网友:
看一下mos管的驱动芯片是哪个型号

网友:
是否上下管分别是N,P沟

网友:
要看一下mos管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