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W电源过认证是否一定要PFC电路

楼主(2018-10-30):
用途是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问了一些做电源的老人,都说一定要PFC电路,但认证的人说不需要做PFC。
想请教大家是否要PFC电路?最好有相关的标准要求出处。

网友A:
输入功率超过75W就要加,所以市面上的笔记本电源一般都是做到65W输出,满载效率87%输入功率刚好是7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功率超过75W就要加,所以市面上的笔记本电源一般都是做到65W输出,满载效率87%输入功率刚好是75W。 ...

是哪个标准里面要求的?只是听老师傅说要加,但是都没有说出出处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个标准里面要求的?只是听老师傅说要加,但是都没有说出出处来。

GB17625.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B17625.1。

PFC电路有助于EMI测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电路有助于EMI测试不?

EMI更难过一些。

楼主:
这下比较清楚了,谢谢!

网友:
看情况吧 !!!!一般工业开关电源很多都没

网友:
大于75W都是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功率超过75W就要加,所以市面上的笔记本电源一般都是做到65W输出,满载效率87%输入功率刚好是75W。 ...

我们最近做的GaN方案适配器,支持PD2.0 5档电压输出 , 最大20V3.25A,输入功率只能控制在69.5W,直接跳过PD部分测试可以到94%板端效率,频率高,就是EMI很难整

网友:
如果你的产品列在3c产品目录内,就必须通过这个测试,没列入3c一般没人管,一旦有问题遭投诉就又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最近做的GaN方案适配器,支持PD2.0 5档电压输出 , 最大20V3.25A,输入功率只能控制在69.5W,直接跳 ...

GaN的方案成本会增加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GaN的方案成本会增加多少?

1个650V  DFN5*6 110mΩ的管子大概20RMB,170mΩ的 16RMB左右,TI  ACF 芯片 UCC28780  0.6USD, SR  UCC24612-1  0.35USD,TI ISO721M 隔离驱动器 1.3USD,变压器磁芯必须用高频专用的,SSP95或者3F36,或者日立91S,初级导线需要用0.075*n的,次级0.075*75的差不多了,其余该有啥和普通电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个650V  DFN5*6 110mΩ的管子大概20RMB,170mΩ的 16RMB左右,TI  ACF 芯片 UCC28780  0.6USD, SR  UCC ...

看上去成本增加了不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个650V  DFN5*6 110mΩ的管子大概20RMB,170mΩ的 16RMB左右,TI  ACF 芯片 UCC28780  0.6USD, SR  UCC ...

请教层主,这些高频的磁芯你们都是从哪里搞来的样品?怎么知道是不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层主,这些高频的磁芯你们都是从哪里搞来的样品?怎么知道是不是正品? ...

原厂要的,目前有日立,尚朋,天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成本增加了不少啊!

那不是盖的,你看anker发布的27W多少钱就知道了

网友(2019-01-03):
GaN可以做到很小体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个650V  DFN5*6 110mΩ的管子大概20RMB,170mΩ的 16RMB左右,TI  ACF 芯片 UCC28780  0.6USD, SR  UCC ...

ACF UCC28780不是要用两颗MOSFET吗?你们的GAN用的多少开关频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F UCC28780不是要用两颗MOSFET吗?你们的GAN用的多少开关频率啊?

最大跑到400K,再高变压器线圈热,SR芯片丢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