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ink物联网平台的MB TCP 协议看不明白

楼主(2018-10-30):
问题来源:在做远程监控的时候,一般是存在开关量的传感器和数值型的传感器,但是Tlink用的如果是TCP协议,

开关量和数值型的不能在一起,必须创建两个设备,然后我发现存在一个MB   TCP协议可以让开关量和数值型传感器在一个设备下

但是对这个协议完全不理解,怎么把数据通过TCP/UDP工具上传呀,有做过的前辈吗?

网友:
楼主你这字体图片怕是要再编辑重新排版下。

网友A:
这不就是MODBU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MODBUS吗?

我现在换成了HTTP的形式,官网给的文档是API接口,不知道怎么转换成TCP工具里面的协议语句进行发送

楼主:
在线的测试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改成TCP工具里面进行发送,写了一个版本,请指教一下
版本1:
POST http://api.tlink.io/tlink_interf ... createDataPonit.htm HTTP/1.1
Host:api.tlink.io
Content-Length:236

{
        "deviceNo": "2JJ83H7TT02523X6",
        "sensorDatas": [

                {
                        "sensorsId":200215393,
                        "value": "10.0"
                },
                {
                        "sensorsId":200215394,
                        "value": "30.0"
                },
                {
                        "sensorsId":200215392,
                        "switcher": "1"
                }
        ]
}

版本二
POST http://api.tlink.io/tlink_interf ... createDataPonit.htm HTTP/1.1
Host:api.tlink.io
Connection:keep-alive
Content-Length:236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deviceNo": "2JJ83H7TT02523X6",
        "sensorDatas": [

                {
                        "sensorsId":200215393,
                        "value": "10.0"
                },
                {
                        "sensorsId":200215394,
                        "value": "30.0"
                },
                {
                        "sensorsId":200215392,
                        "switcher": "1"
                }
        ]
}

没有一个在TCP工具里面成功,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
数据一律走json格式就行了,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