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分档开关求助

楼主(2018-10-31):
        现在要做个测量电流的设备,使用STM32的ADC测量,12bit,使用高边检测。
电流范围分成两档
1.0-15mA  分辨率3.67uA
2.0-400mA 分辨率100uA
档位用低内阻的MOS管做开关切换,用2个IO口控制。
这样会有两个问题:
1.MOS管的内阻是不精确的,导通的时候肯定会把内阻带到电路,采样电阻0.1欧,MOS管内阻30毫欧了,误差会很大。
2.MOS管的温漂电阻没办法怎么解决。

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感觉比较头疼。

编辑原因:
修改图片

网友A:
标准答案在34401原理图里面

你应该用两个电流传感器,两路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答案在34401原理图里面

你应该用两个电流传感器,两路adc

哪里有34401的原理图?现在我这个就只能用一路ADC,口不够了。

网友B:
加多一路电子开关切换ADC的输入端。
并且"大电流开关/MOS"不要包含在检测路径中

网友C:
MOSFET切换后,电流电压直接作电子开关在电流取样电阻端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FET切换后,电流电压直接作电子开关在电流取样电阻端取样。

MOS管内阻误差挺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多一路电子开关切换ADC的输入端。
并且"大电流开关/MOS"不要包含在检测路径中 ...

MOS管不包含在检测路径中的话,那怎么切换

网友D:
电流不大,可以找找合适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E:
检测电流还在乎开关内阻吗?

网友:
对采样电阻,差分运放放大

网友:
高端采样需要接差分电路,可以单电阻加运放改放大倍数成本低,双电阻需要多接开关或者双运放。

网友:
这种高端检测,直接差分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不包含在检测路径中的话,那怎么切换

不是有小于1毫欧内阻的MOS吗,只是比较贵

MOS管不包含在检测路径中,是指用开关芯片选择的输入信号吧。不是有二选择一吗,两组采样信号,经滤波或者运放缓冲后,通过二选一开关,切换后输出接入到ADC端口。这样就实现一组ADC检测两组信号

网友:
高档仪表是用湿簧管切换,就是干簧管触点粘有水银,降低导通电阻。不过很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不大,可以找找合适的继电器试试。

继电器占空间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电流还在乎开关内阻吗?

使用0.1欧电阻检测的时候,MOS管引入了30毫欧电阻,相当于加大了1/3了。

网友:
用模拟开关或者信号继电器切换输入信号啊
另外mos改到采样电阻下面不要与vcc直连

你这个看起来vcc不高,不需要浮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0.1欧电阻检测的时候,MOS管引入了30毫欧电阻,相当于加大了1/3了。

如果是检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那么开关引入的线阻并没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不会是跟我做同一个项目吧?

网友:
模拟开关应该不行!!!

网友:
直接用差分电流运放,每个档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