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挂RAM请教

楼主(2018-10-31):
请问一下,使用STM32播放视频,需要外挂SDRAM吗?大家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外挂RAM呢?

楼主:
比如说,我播放一个240*320的视频,一桢16位深度的图片的数据量,就是240*320*16 = 1228800bit数据,已经有1.2Mbit的数据了,普通的单片机根本没这么大的RAM,这是不是说,播放视频,必须外加RAM?

网友:
Stm32有1MB ram的

网友A:
假如图片在FLASH里或SD卡里,只需将图像读取并发送到显示屏就行了,那么只需一字节ram就行了。

网友B:
is61  25616 也才10RMB一片 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图片在FLASH里或SD卡里,只需将图像读取并发送到显示屏就行了,那么只需一字节ram就行了。 ...

一般来说,显示屏的显存有多大?它不会是整个显示的大小的,可以部分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61  25616 也才10RMB一片 够用

你这个25616是大小?这个才25K啊!

网友:
比如需要显示图片的时候,一般是将存在sd卡或者flash里的图片解码到ram里,再送到显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显示屏的显存有多大?它不会是整个显示的大小的,可以部分刷新的? ...

那就得找显示屏的手册来看看了,一般来说,单片只如果只管数据从一个外设搬运到另一个外设,就不需要太多的内存,无需外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显示屏的显存有多大?它不会是整个显示的大小的,可以部分刷新的? ...

mcu屏显存在屏里,RGB屏,显存在CPU这端。显存是必须得,想放高分辨率视频,必须是高速CPU加大内存,只有F4以上的单片机才能做得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屏显存在屏里,RGB屏,显存在CPU这端。显存是必须得,想放高分辨率视频,必须是高速CPU加大内存,只有 ...

是准备使用F4系列的,但一般来说,RGB屏的显存要多大,需要用到一桢的数据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准备使用F4系列的,但一般来说,RGB屏的显存要多大,需要用到一桢的数据量的吗? ...

直接用STM32F730 / F750啊,玩啥F4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准备使用F4系列的,但一般来说,RGB屏的显存要多大,需要用到一桢的数据量的吗? ...

RGB屏显存就是W*H*BytePerPixel。如果要刷视频不闪的话,至少要double buffer也就是两倍。f4也要扩SDRAM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25616是大小?这个才25K啊!

IS61WV25616
256K x 16 HIGH-SPEED CMOS STATIC RAM
楼主你看一下datasheet嘛,这个芯片我用的很多,工业级的也就10RMB,512K字节,一般足够了

网友D:
选RGB565的话320 * 240 * 2就可以,不是乘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RGB565的话320 * 240 * 2就可以,不是乘16

像素点深度不是应该乘以16位,是乘以字节的?如果这样说,LCD并行口之类的也是这样算?

网友:
我用台湾来扬的LY68L6400芯片做单片机外扩RAM,是SPI接口的,8M 字节(64M  BIT)的空间,批量价格3元左右

网友:
RGB565 就是16位代表一个像素点,2个字节一个点

网友E:
没用过stm32F4系列的,请问一下大家,如果F4驱动800x480的屏,内部sram肯定是不够做显存的,这时是不是必须要外挂sdram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stm32F4系列的,请问一下大家,如果F4驱动800x480的屏,内部sram肯定是不够做显存的,这时是不是必须 ...

我驱动320*240的屏,都考虑是不是需要外扩ram...

网友(2019-05-06):
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