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W芯片 在对讲机旁边使用RAM数据会乱,该怎么办

楼主(2018-10-31):
如题,数码管显示数据,比如显示1234,受干扰后显示就乱了。但程序还是运行的,操作都可以。
这个我在想,是不是SRAM数据乱了,还是RAM数据乱了。哪个更容易受干扰?

我现在想把RAM数据加一个校验,定时检察校验。校验出错,程序重启

网友:
不管是SRAM还是RAM,都不容易受到干扰,有干扰的话基本上都是来自高能粒子,或者你把芯片剖片用激光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乱了,到底是怎么表现的,有可能是数码管的扫描线收到对讲机干扰,从而显示乱了,而内部的RAM并没有乱 ...

本来显示 220 干扰后 显示183。除非重启,不然永远183

网友:
无线信号干扰了数据线
在线上加RC滤波 降低速度

网友:
你可以看下干扰下显示乱了后再离开干扰源,如果是RAM数据乱了,理论上不操作的情况是不可恢复的,如果恢复了应该不是RAM

网友:
还可以加串口发当前的RAM内容到上位机上看看是不是真的变了

网友:
楼主按楼上的做个试验看看,我也比较好奇

网友B:
是不是用的外部无源晶振?外部无源晶振处理不好很容易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的外部无源晶振?外部无源晶振处理不好很容易受干扰

使用单片机内部时钟,没有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
内部RAM被干扰,可能性小。

网友:
数码管是单片机直接驱动吗
你这个现象比较怪,软件什么架构,显示数据如何读取?
向上面网友建议的,用串口尽量多把状态吐出来,看看卡在哪儿了

网友C:
如果ram被干扰,那么程序应该会乱飞,因为调用程序/中断后,返回地址都保存在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ram被干扰,那么程序应该会乱飞,因为调用程序/中断后,返回地址都保存在RAM中。 ...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包括调用函数,返回地址都在RAM里面。所以我感觉应该是SRAM,我准备SRAM数据输出,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显示你不能50ms刷新一下吗?pass

网友:
有原理图才好判断,一般不是RAM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一般是采用595或者164之类的芯片驱动数码管,时钟线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D:
我做的电台信道控制器是用单片机直接接数码管,电台一发射数码管就跳,跳到哪个信道就是那个信道频率发射。后来数据线做屏蔽解决。

网友:
是不是动态扫描

网友:
干扰到RAM数据程序应该跑飞了,你排除一下是不是外部输入导致的数据变化

网友:
贴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电台信道控制器是用单片机直接接数码管,电台一发射数码管就跳,跳到哪个信道就是那个信道频率发射。 ...

十分想问你这电台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分想问你这电台多大功率

普通的对讲机,离的比较近而已

网友:
就知道问怎么办怎么办,楼上那么多坛友问是不是动态扫描?是不是MCU直接IO驱动?都不回应,你是凭什么判断出是干扰了RAM的?我猜是你的对请机有选择性的干扰,专门只干扰你存放显示数据部分的RAM。

网友:
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做的判断,如果15W真的这么容易受干扰,老妖可就不敢卖了!

网友F:
正经的猜一次:楼主使用的是专用LED驱动类芯片,而不是IO直接驱动,也不是动态扫描,实际上对讲机干扰了MCU和驱动芯片之间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经的猜一次:楼主使用的是专用LED驱动类芯片,而不是IO直接驱动,也不是动态扫描,实际上对讲机干扰了MCU ...

单片机直接,配合三极管驱动,再加限流电阻。没有使用数码管芯片

网友:
贴原理图 + 代码实现框架吧

网友:
是不是外部干扰,引起数码管刷新部分代码执行的条件一直不成立,那部分一直没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直接,配合三极管驱动,再加限流电阻。没有使用数码管芯片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干扰的是数据源,而不是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分想问你这电台多大功率

模块25w,我用在20w

网友:
又见出毛病赖芯片,对自己硬件设计信心十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