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里如何把其中一台机代理上网?

楼主(2018-10-31):
网管把局域网里不同的IP设置了不同的网速。如何在网速最快的那个电脑上把网络分享出来让其他的电脑也享受同样的网速?用代理行不行?如何操作?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用过ccproxy,我印象里是这个名字,没确认。

楼主:
sygate45在win10上安装提示需要安装IE4以上版本。事实上IE已经超过4

网友B:
代理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理肯定是可以的

有现成工具的朋友可以传上来大家一起用。

楼主:
我希望不是简单的网页代理,而是模拟出一个网关出来。让非网页的访问也能高速访问

楼主:
最好单网卡也支持。

网友C:
这是我常用的 “代理上网” 的工具脚本,楼主的情况是单网卡,把 EXTIF 和 INIF 写同一个卡即可。

被代理的机器把网关 IP 手动配置改为代理机器即可(任意系统均可,不用安装任何软件)。

(如果你用的不是 Linux, 那么也可以考虑在 Linux 虚拟机中桥接网卡再使用。)

#!/bin/sh
EXTIF="wlan0" #output
INIF="eth0" #input
innet="192.168.1.0/24" #input

#route del default
#route add default gw 10.64.64.1
#echo "nameserver 8.8.8.8" > /etc/resolv.conf
#echo "nameserver 8.8.4.4" >> /etc/resolv.conf
iptables -A INPUT -i $INIF -j ACCEPT
echo "1" >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s $innet -o $EXTIF -j MASQUERA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常用的 “代理上网” 的工具脚本,楼主的情况是单网卡,把 EXTIF 和 INIF 写同一个卡即可。

被代理 ...

是win10 ,内存只有2G

网友:
古老的代理软件即可  要装服务器跟客户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win10 ,内存只有2G

win10可以用2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可以用2G内存?

32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用过ccproxy,我印象里是这个名字,没确认。

ccproxy,就是这个,好东西。

网友:
用 开源的 3proxy  很简单
ccproxy很多带暗桩

网友:
privoxy,ss,等等

网友:
一般代理软件只是处理浏览器类的应用,其他软件未必可以联网使用。
最好就是做路由器网关(NAT)形式,那么其他PC端应用不加修改就可以访问,但这种一般需要双网卡。

网友E:
考虑加密么 不考虑的话我可以提供个go 编译的 s5 代理

网友F:
台式机装一个网卡很容易的喽,LZ把网速最快的那个电脑的加一块网卡。双网口做个nat当路由器用。

网友G:
不需要装软件,不需要双网卡
设置路由表就行了
A是上网快的,B是上网慢的
在B上设置网关为A的地址,掩码/32
在A上设置静态路由规则,把来自B的包路由到A的网关上,掩码/32

如果你看不懂我说的什么,装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加密么 不考虑的话我可以提供个go 编译的 s5 代理

不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装一个网卡很容易的喽,LZ把网速最快的那个电脑的加一块网卡。双网口做个nat当路由器用。 ...

你以为我是网管?这是偷偷干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装软件,不需要双网卡
设置路由表就行了
A是上网快的,B是上网慢的

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你的方法好像不错

网友H:
XP之后的系统自带,一般应用完全可以;
直接网卡中的共享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H:
XP之后的系统自带,一般应用完全可以;
直接网卡中的共享上网

这种方法是不是需要双网卡

网友:
标准方式是要双网卡,以前共用ADSL时没有用过多网卡,其中一台拨号,其它共享,可以突破以前的一线一机的限制;
你可以找下看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装软件,不需要双网卡
设置路由表就行了
A是上网快的,B是上网慢的

请教高手,我在B机上设置掩码为32,就提示错误,要怎么操作?

另外,在A机上设置路由转发规则是什么命令,我试了 route add 192.168.1.123 mask 255.255.255.255 192.168.1.1不能用,反而连B机都不能PING通了

网友:
win 10有32位?不是骗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常用的 “代理上网” 的工具脚本,楼主的情况是单网卡,把 EXTIF 和 INIF 写同一个卡即可。

被代理 ...

亲测可用。有windows下对应的cmd脚本不?

网友I:
另类的方法,虚拟机VBOX,装个ROUTEOS,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测可用。有windows下对应的cmd脚本不?

Windows 整啥都費勁,人生苦短,我用 Linux,這種情況,實在要整,我會單獨搞一個 Raspberry Pi 跑 Linux 做轉發。
在 Windows 上安裝虛擬機我都嫌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win10 ,内存只有2G

你不会加点内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另类的方法,虚拟机VBOX,装个ROUTEOS,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ROUTEOS是x86方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ROUTEOS是x86方案?

ROUTEOS 5.0的X86系统有完美的河蟹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ROUTEOS 5.0的X86系统有完美的河蟹版

你用RouterOS带几台机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用RouterOS带几台机子?

我实际使用的是硬件的,型号是MikroTik RB962UiGS-5HacT2HnT (hAP ac)
而且主要用它做WIFI及DHCP,路由NET是光猫做的
网内20多个无线,20多台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实际使用的是硬件的,型号是MikroTik RB962UiGS-5HacT2HnT (hAP ac)
而且主要用它做WIFI及DHCP,路由N ...

MikroTik 路由哪里买的?

网友:
某宝呀,好像是上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