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制作了一个特斯拉发射器

楼主(2018-10-31):
最近闲着无聊,随手制作了这个东西玩玩,工作输入电源12V1A,谐振频率2 兆,发射电场电压大于1万伏,付上原理图

网友:
好玩,过瘾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原创的,如果用于商业需经过本人同意

网友A:
看不明白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LZ能否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十年前的手机拍的照片?像素感人啊

网友:
传说中开指纹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LZ能否讲解一下?谢谢了!

可以看看这个~3个元件制作特斯拉线圈
http://www.iwanghao.net/%E5%B8%8 ... %E4%BA%86%EF%BC%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3个元件制作特斯拉线圈
http://www.iwanghao.net/%E5%B8%85%E5%B8%85%EF%BC%9A%E5%81%9A%E4 ...

哦,谢谢!
只是想不明白,高压线圈并没有直接和三极管基极形成回路,是经过空气放电形成的吗?然后这个电压这么高,那经过三极管的基极,会不会烧坏三极管?还有这个工作频率能上到2M,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原创的就是要帮顶。

网友:
这个太酷了

网友:
有点意思哦

网友C:
这么大的线圈,这么高的频率,上个非晶环多好

网友:
ps:网上单管震荡图与楼主的都差不多。

网友D:
搭车求个尖端能烧红,可以点烟的特斯拉电路

网友E:
把初级线圈从C极移到了E极?

网友F:
楼主能不能把工作台清理一下,顺便把电源的盖子螺丝拧紧?

网友:
这个原创的,不错!

网友:
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3个元件制作特斯拉线圈
http://www.iwanghao.net/%E5%B8%8 ... %E4%BA%86%EF%BC%81/

好科普,支持~~

网友G:
怎么让基极变负的,t2上端没连接呀。

网友H:
这个线圈是空心的吗? 还有上面那淡绿色的灯是啥的?

网友I:
这个线圈不分同名端?

网友J:
线圈顶上的那个灯泡挺好看的,不知道是什么灯泡?
此外,请问楼主这个特斯拉线圈中间有磁芯吗?

网友:
点烟的特斯拉电路才有商用价值

网友:
2n2222都这么强大!!!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把工作台清理一下,顺便把电源的盖子螺丝拧紧?

我也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台

网友:
这工作台应该是在搞成功前被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线圈顶上的那个灯泡挺好看的,不知道是什么灯泡?
此外,请问楼主这个特斯拉线圈中间有磁芯吗? ...

没有磁芯的,特斯拉线圈基本都是空心的,有磁芯容易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求个尖端能烧红,可以点烟的特斯拉电路

这个特斯拉是可以点纸点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把工作台清理一下,顺便把电源的盖子螺丝拧紧?

可调电源我用的比较频繁电位器老坏,直接把线引出来方便换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线圈,这么高的频率,上个非晶环多好

非晶环做不出来这种效果一般也就几百千赫兹到1M左右,高了功率小的可怜,连空心电感这种电路也就最大能做到3M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初级线圈从C极移到了E极?

共发射极谐振频率更稳定,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让基极变负的,t2上端没连接呀。

谐振时次级高压绕组在空气中构成的回路起到关键作用(正反馈)管子导通时加强导通 ,到达极限时物极必反,这时又给管子一个反向电流使其关断 加快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线圈是空心的吗? 还有上面那淡绿色的灯是啥的?

是空心的,为看到高频电场的电离作用,在天线上加了一颗饮水机的臭氧管 来展示效果,同样用日光灯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线圈不分同名端?

分的,打点标记的就是同名端

网友:
不错,去试试人家的指纹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晶环做不出来这种效果一般也就几百千赫兹到1M左右,高了功率小的可怜,连空心电感这种电路也就最大能做 ...

3m频率非常高了
我以前做的就几百

网友K:
1、次级线圈圈数少点可以吗,是不是只是影响频率?
2、图中TP41C是不是TIP41C
3、47K和100欧电阻,1uf电容使用10uf电容是否有影响?
问题比较多

网友L:
能让老虎机吐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让老虎机吐钱吗?

没试过 ,应该可以搞得乱闪或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1、次级线圈圈数少点可以吗,是不是只是影响频率?
2、图中TP41C是不是TIP41C
3、47K和100欧电阻,1uf电容 ...

可以少点 频率会高点;是TP41C 非TIP;47K和100欧电阻,1uf电容 ...  这个参数可以微调。

网友:
就冲着原创,顶你!

网友M:
线圈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线圈那里买的?

自己绕的

网友:
厉害,不小心被电到会怎样?这种是连续放电,会有危险吗?

网友:
都 8102 年了,LZ 这是拿什么设备拍照的?效果这么惨不忍睹

网友:
线圈绕的很有学问啊,请问线圈怎么绕的?

网友N:
高压线圈是单层还是多层,匝数比3:275?减小体积如何做?

网友:
能开指纹锁是不是也可以开共享单车?

网友O:
好玩,请问楼主这个能拉多长电弧

网友M:
直径多少的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径多少的漆包线?

0.1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玩,请问楼主这个能拉多长电弧

大概0.6-1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N:
高压线圈是单层还是多层,匝数比3:275?减小体积如何做?

减小体积可以尝试直接印制线路板上试试

网友O:
是TP41C 非TIP ??
我只买到TIP41C。。。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TP41C 非TIP ??
我只买到TIP41C。。。

觉得用中功率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开锁神器啊!

网友(2020-10-15):
不知道三极管能不能换成场效应管?

网友(2020-11-16):
旁边那个大功率zvs是看热闹的吗?  tip41c与tip42c常用大功率功放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