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云esp8266不能下载固件什么原因?

楼主(2018-11-01):
手上有个机智云的小板子,只有上面的,没有下面的usb2ttl板。
最近想用arduino玩,结果不能下载程序。
用官方的下载软件下载、擦除也失败。

板子连接
VCC --> 3.3V
GND --> GND
TX --> RX
RX --> TX
CH_PD --> 3.3V
GPIO15 --> GND
按住用户按钮即GPIO0 --> GND
绿灯会闪。但是下载失败。

玩过的朋友说说原因?
看了一些资料说GPIO2接LED也有影响,这个GPIO2是悬空的。

楼主:
早上顶一下

网友A:
没有下面的usb2ttl板,表示缺少了自動RESET的電路,
因此在 按住用户按钮即GPIO0 --> GND 同时
要再将RESET接GND,使模组进入烧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面的usb2ttl板,表示缺少了自動RESET的電路,
因此在 按住用户按钮即GPIO0 --> GND 同时
要再将RESET ...

我是按住按钮的时候上电,这时候应该是进入烧写固件模式了,这是绿灯一直闪烁。如果直接上电灯亮一下就全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按住按钮的时候上电,这时候应该是进入烧写固件模式了,这是绿灯一直闪烁。如果直接上电灯亮一下就全 ...

led不會一直閃爍,開始的時後閃幾下就會熄滅,開始燒寫才會一直閃,

說實在的,那顆led就是直連TX腳而已,所以模組沒有傳送動作時,led是不會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不會一直閃爍,開始的時後閃幾下就會熄滅,開始燒寫才會一直閃,

說實在的,那顆led就是直連TX腳而已 ...

多谢了
那个用户按键不是下载的GPIO0.

网友B:
官方软件里下载是,有个类似命令行的窗口,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软件里下载是,有个类似命令行的窗口,提示什么?

可以下载了,是那个用户按钮不是GPIO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