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基于emWin的USB BULK上位机手册,仅需C,简单易实现

楼主(2018-11-01):
说明:
1、如果你会emWin话的,就可以轻松制作上位机。做些通信和控制类上位机,比使用C#之类的方便程度一点不差,而且你仅会C语言就可以。
2、并且成功将emWin人性化,可以做些Windows系统上的小应用了,基本完全看不出是emWin做的,而且生成的软件很小。
     Win32 API编写的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微软的各个系统版本都兼容,而且发布时软件比较小,仅仅一个exe小软件。
3、无需用户自己编写USB BULK驱动程序,详情见教程中1.4小节说明即可。同时,上位机设计中需要用到的各种文档、软件、驱动等,都在教程中都给出了下载地址。
4、教程中将USB BULK上位机和下位机设计中涉及到细节问题,全部毫无保留的进行了说明,可以防止大家少走很多弯路。
5、早期发布的网络摄像头之TCP上位机软件实现也是基于emWin模拟器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183-1-1.html

注意事项:
1、如果想直接测试上位机的效果,务必优先看教程1.4 小节如何安装驱动。
2、关闭上位机软件的时候,右击页面退出,右上角的X号未做响应处理。
3、上位机是用的VC6.0实现的,测试上位机时,只有打开 USB 连接成功了才可以正常操作其它几个按钮。
4、配套的下位机是基于RTX及其USB中间件实现的,推荐使用 MDK4.74 进行编译。当然,使用最新版的 MDK5.2X 也是没问题的,
     在Options -> C/C++ -> Misc Controls选项里面添加--diag_suppress 3731即可。

上位机例程

下位机例程
STM32F103ZET6:

STM32F407IGT6:

STM32F429BIT6:

exe小软件:

Win32编写的小软件,简单易用

USB上位机教程文档:

教程目录:

USB基础知识,强烈推荐Cypress的USB中文文档:

文档目录:

截图效果:

GIF动态效果展示:

早期做的网络摄像头,同样也是采用的这套方案:

楼主:
这里补充个问题,驱动安装是采用的先安装RL-USB的驱动,然后用Zadig安装libusb驱动替换。实际上可以省去RL-USB的驱动安装,直接使用Zadig安装即可,详情可以看发布的教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RL-USB提供了数字签名

安装成功后

网友A:
可以试试segger官网例程中的usbbulk.dll,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太感谢了,抓紧学习一下

网友:
找了,好久没找到,谢谢,感谢楼主好人

网友B:
网络传输速度为什么那么慢?才2MB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强!

网友:
这界面挻漂亮啊,功能挻实用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硬汉就是不一般,很实用的资料,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厉害了,赶紧收藏先!

网友:
火钳刘明,硬汉分享的都是大作

网友:
赶紧收藏,最近也在搞EMWIN

网友:
楼主最近一个猛料一个猛料的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传输速度为什么那么慢?才2MB

这个是视频传输,要做同步。要不视频撕裂,2MB/S已经很嗨了。

网友C:
用这个做串口通讯或can的上位机也可以吧

网友:
汗,玩EMWIN,还把PC软件一切搞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做串口通讯或can的上位机也可以吧

没问题的。

网友D:
楼主,支持USB printer class吗

网友E:
串口与CAN的有例子吗?

网友:
楼主的文章出现的太及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支持USB printer class吗

还没有研究过这个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与CAN的有例子吗?

串口有个,之前坛友做的:链接

网友:
硬汉,注意身体

网友F:
libusb不支持数字签名吧  而且好像很久没更新了  微软有winusb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busb不支持数字签名吧  而且好像很久没更新了  微软有winusb

我没有直接使用libusb生成的驱动,我是安装的的RL-USB虚拟串口的驱动,带签名,然后用Zadig软件替换原有的。

网友G:
emwin竟然把pc软件干的活儿也干了,是不是啥时候也会出现在安卓平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emwin竟然把pc软件干的活儿也干了,是不是啥时候也会出现在安卓平台了?

本质是vc写代码   只是扔掉mfc控件 将瞄点和鼠标模拟了一套em控件     可跟安卓扯不上

网友H:
没有mac版本的,看来我还是要把我bootcamp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mac版本的,看来我还是要把我bootcamp装起来

跨平台得上Qt了,后面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emwin竟然把pc软件干的活儿也干了,是不是啥时候也会出现在安卓平台了?

跨平台还是VNC方便,各种主流平台都有软件。

网友:
看来又有一个方便的小软件可以试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跨平台还是VNC方便,各种主流平台都有软件。

大神 看了下 这个vnc是emwin带的功能  有没有单独的单片机用的vnc模块 或者可以剥离出单独这个功能  单独这个需要多大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 看了下 这个vnc是emwin带的功能  有没有单独的单片机用的vnc模块 或者可以剥离出单独这个功能  单独 ...

早期的UCGUI源码里面不知道带没,看看能不能剥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 看了下 这个vnc是emwin带的功能  有没有单独的单片机用的vnc模块 或者可以剥离出单独这个功能  单独 ...

帮你找了个之前群友发我的

https://github.com/Links2004/arduinoVNC

网友I:
emwin已经玩出花来了,不会C#之前我当时也研究过emwin写上位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segger官网例程中的usbbulk.dll,用起来更方便

这个讲下,具体的。我参考这一窃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emwin已经玩出花来了,不会C#之前我当时也研究过emwin写上位机。

emWin整好了,的确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讲下,具体的。我参考这一窃不通。

从SEGGER官网下载一个他们给各个IC厂家做的例子,比如STM32H7 NUCLEO的。

里面有个此文件夹,可供学习:

网友:
这个必须过来支持一下,最近在做USB

网友:
引用 网友I:
emwin已经玩出花来了,不会C#之前我当时也研究过emwin写上位机。

C#的程序有时用时不方便,需要装.net控件

网友:
谢谢,资料很给力

网友:
怎么说呢,win api gdi绘制的方式,目前不是很有优势了,但部分被DirectX的方式取代了,微软的话wpf是比较不错的,还有一些开源的 比如 duilib,SOUI,还有一些个人开发的库,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网友K:
LZ你給的上位機源碼不全,我用VC complie發現少了下面這些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你給的上位機源碼不全,我用VC complie發現少了下面這些檔案。

没问题。

网友:
我之前是直接點.sln打開後,source list會多很多找不到的檔案,剛剛點.dsw打開 source list 就跟你的一樣了。
謝謝。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mark一下,有空研究~

网友(2018-12-08):
大侠厉害了。USB,纯C写上位机

网友:
纯c实现,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