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中halt模式下定时器是否可以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8-11-01):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项目,但是进入halt的时候需要开启定时器作为定时时钟,但是进入halt后,我的timer1就不能工作了,,进不去中断。。我看网上有人弄了,但是我

的stms208MB测试时不行的。。想问下有没有弄过的指导下,是不是外部时钟可以实现??

网友A:
主时钟肯定停了,可以用低速时钟(没有就算了,好久没用这个芯片了)或WDT唤醒

网友:
几年前的记忆,我记得stm8s是不行的,需要stm8L

网友B:
stm8s的halt模式定时器不公做,低的时钟可以工作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的halt模式定时器不公做,低的时钟可以工作计数

低的时钟计数工作也要有计数器或者定时计数呀。。现在时我想进入halt的时候用定时器做粗略做RTC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时钟肯定停了,可以用低速时钟(没有就算了,好久没用这个芯片了)或WDT唤醒 ...

低速时钟是可以用的。。现在就是在halt的时候如果改用外部时钟,定时器可以用吗

网友:
只有RTC时钟是开着的

网友:
休眠有好几个模式,完全休眠 是没法定时的,因为高低时钟都停了。

网友:
尴尬了, 换STM8L吧.  要么就是用AWU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