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24V的无刷电机驱动器 选择 55V耐压的MOSFET够用吗

楼主(2018-11-01):
如题, 今天MOSFET选型,  耐压低的内阻小,电流大 价格低,耐压高的价格高内阻大 电流小,想取一个平衡

网友:
取决于 吸收回路, 和MOS的开关速度.

网友:
正常双倍是够的

网友A:
一般2倍耐压,够了。吸收回路不能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2倍耐压,够了。吸收回路不能忘。

冒昧的问一句 吸收电路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
大大的电解

网友B:
吸收回路很重要!!!! 电压一般2倍足够。  电压高的1.5倍就够了

网友:
电感反压很大!!!!!!!!1

网友C:
如果在电机驱动方面有些经验,注意处理大电流回路和滤波,应该问题不大吧
话说,75N75这个料在低压电机驱动中够通用了,价格不会很贵吧

网友:
冒昧的问一句 吸收电路应该是怎么样的+1

网友:
够用 记得多加几个点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电机驱动方面有些经验,注意处理大电流回路和滤波,应该问题不大吧
话说,75N75这个料在低压电机驱动 ...

这个料太老了 停产了

网友:
够了,一般2倍内压。

网友:
余量尽量大一些

网友:
据说电压两倍,电流4倍

网友:
足足足够了,我们72V的都用过75V的管子。设计的好都不是个事。

网友:
做电动车那帮货,48v的控制器用60v的管子。48v电池满电就快6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电机驱动方面有些经验,注意处理大电流回路和滤波,应该问题不大吧
话说,75N75这个料在低压电机驱动 ...

原先我设计里也用7575  起初是因为它便宜 没有山寨货,后来有一批出问题开盖后发现7575 也有很多山寨的,再后来今年7575停产了价格从1块多变成3块多了就不用了,趁这次改板索性替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收回路很重要!!!! 电压一般2倍足够。  电压高的1.5倍就够了

请教一下,你们都强调吸收回路,具体是什么个样吸收回路?RC吸收吗,并在相线还是母线上?还是刹车吸收回路?

网友:
超过目48v ,打开10欧的放电电阻,控制反生电压.

网友:
要有示波器看D-S有没有过冲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我设计里也用7575  起初是因为它便宜 没有山寨货,后来有一批出问题开盖后发现7575 也有很多山寨的, ...

各大厂家应该会有替换吧。就算国内的厂也可以咨询替换的型号。担心质量,可以开盖对比内核的大小
东芝的MOS应该也有能替换的,不过排单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