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国内市场对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功能参数需求调研

楼主(2018-11-01):
本蓝色文字由站长阿莫加入:此广告已经付款,额效期至2018-12-01。任何投诉或广告需求,可以联系网站工作人员王小姐:13711915767。

调研目的:国内市场对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功能参数需求!

         为了今后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满足应用需求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北京芯时代(CHIPSPOWER)配合东芝半导体(TOSHIBA)准备了这次调研活动。您可以介绍目前量产项目用到的步进电机驱动参数和功能,或者留下您对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功能参数需求的意见。 我们会协同东芝半导体(TOSHIBA)一起为了您的满意而努力!

活动时间:   2018.11. 111.30
奖励评选:
                1,活动时间内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即有机会获得奖励。(TOSHIBA的步进驱动芯片、评估板)
                2,参与本次调研的网友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若获奖楼层是无意义回复,则顺延至下层。
                      获奖楼层数待定!若参与人数多,不排除中途加奖的可能!
活动规则:
                1,介绍现有量产项目中,步进驱动芯片的功能参数,比如:电流、电压、细分数等等。
                2,预计今后项目中,对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功能参数要求,比如:电流大小、电压大小、细分数范围、控制模式(CLK模式、串行模式)和封装等等。
                3,项目中是否需要像 ACDS、AGC、缺相检测等等功能……(ACDS、AGC的功能请参考样品资料)
                4,若网友需要补充详细的建议,还可以发到我们公司的邮箱(cp@chipspower.com)。
奖品:
                1,U盘不少于30个。
                2,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样品:TB67S128FT、TB67S5128FT、TB67S109AFNAG共计不少于300PCS
                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评估板共计不少于100份(一个中奖ID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板)
                4,若网友积极参与本次调研活动,可能会触发加奖环节。以上面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进行应用设计:
                  (1),网友设计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板,我们赠送样片甚至是代为打板。条件是要在论坛内分享相关资料,至于驱动板是卖还是送,网友自行决定。
                  (2),网友设计非共享的驱动模块,我们提供样片。条件是公开应用的原理图,网友可能还要有偿提供一块样板,东芝参展时有可能会作为案例展示。

本次活动奖品由:东芝半导体(TOSHIBA)、北京芯时代(CHIPSPOWER)和IC团购网(http://www.ictgw.com.cn/)提供

注:
                1,同一ID 不重复获奖。加奖环节优先考虑论坛积分大于500的网友
                2,请在回复的帖子后面标明需要的样片型号或者是什么芯片的评估板。建议标明首选**,次选**或者**。
                3,可重复参与和留言,但是评选是否有价值是根据一个回帖来考量。所以尽量在一个回帖内给出建议
                4,活动规则中任意一条就可以作为调研反馈。当然,都回复对评估的参考价值更高,获奖的概率也高。
                5,CHIPSPOWER官方对本活动具有最终解释权。
芯片样品文档:

奖品发放:北京芯时代(CHIPSPOWER)工作人员将在活动结束后在论坛帖内公布获奖名单,请届时关注活动论坛帖的更新。

楼主:
来个范例:

        目前针式打印机项目的步进电机,在用16细分、24V电压、0.5A的电流,上半年平均月出货量达20KPCS

        计划的新项目,希望用到64细分,电压24V,电流1A左右,最好能用串行控制(如SPI),最好是小贴片封装,如QFN类,内阻低一些,这样适合低功耗应用,性能更好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ASDS这个能满足自然更好,这样外围简洁了方案成本也能低一些。缺相检测好用,要是能做到丢步报警更好,这样能避免丢步带来的意外。

     看了芯片资料,128和5128都是128细分,128是QFN64封装,5128是QFN48,计划的是小电流的产品,选择QFN48封装适合,所以,首选 是希望能送块TB67S5128FT的评估板,次选是TB67S5128的样品,或者是TB67S128FT的的评估板

网友A:
这个很有意义啊
我们目前用最多是TB6560,但由于体积等原因开始转向DRV8880,DRV8825,LV8731等小体积芯片
电压均为24V,电流都在1-2A左右,细分大等于8细分,控制对象为42步进电机,全桥模式
最好能用电压控制电机电流

网友:
有没有支持闭环的步进电机控制芯片?

网友:
3D打印机项目,百分之90都是42电机,  一台机最少3粒,价格敏感,现在用 东芝的 LV8729,  1.5A, 24V,也是64细分,

你这几个样品是QFN封装的,电流应该更大,我们也想找个看看,做些大电机的大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个范例:

        目前针式打印机项目的步进电机,在用16细分、24V电压、0.5A的电流,上半年平 ...

哥,有无合适的开源加减速代码代码, 我们现在3D打印机用那种都是 arduino, AVR单片机,16M效率又低下, 项目太大,移植麻烦,

我们想找个简单的从 2个轴的开始,研究下, 做个加减速代码放到STM32里面 成本低很多

网友:
实际上小功率的可选性太高!!!!好也好不到哪去!!  除非闭环  FOC 等等就太高端了。。。。。
只有高压大功率的市场基本空白的。。。。。这方面需求可不小。   哪怕是多路供电也可以

网友:
用过TA8435,TB6560,TB6600,还有国产的,现在发现TB6600还不错。
每年有1万个量吧。

网友:
细分希望32以上。
电流到4A,电压8~40V....

网友:
实际上设备行业,大部分都是用的48V的高压驱动,因为对转速、扭矩有要求,低压扭力不行。 相反细分数要求不那么高,电机数多了,细分高了玩不转。

这个在自动化行业量也很大的,所有高压芯片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有无合适的开源加减速代码代码, 我们现在3D打印机用那种都是 arduino, AVR单片机,16M效率又低下, 项目 ...

既然在论坛混,应该先搜索一下呀。
印象中用M3的加减速控制例程,有网友在论坛分享过。翻翻帖子吧

希望大伙积极参与活动,U盘、样品、评估板都在期盼着,等候您们领回家……

题外话:厂家原本认为步进驱动的市场,用16细分、3A以内、40V以下就足够了。经过我们积极反馈和推动,目前推出了128细分、内阻在0.3欧左右、大于3A的驱动芯片。但是毕竟我们不是终端客户,还得需要大伙来积极反馈,给厂家足够的底气,以生产更适合市场需求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诚意不足啊

网友C:
集成式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我用的不少,包括楼主公司的芯片,我也的也很多!这类芯片最大的不足,就是噪音和发热,如果能解决这二个问题,我估计就可以大卖了!至少我会卖得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集成式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我用的不少,包括楼主公司的芯片,我也的也很多!这类芯片最大的不足,就是噪音 ...

本身步进电机就不是节能的,  发热有何影响?  全世界的驱动器都会很发热。。。200W的伺服都有那么大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本身步进电机就不是节能的,  发热有何影响?  全世界的驱动器都会很发热。。。200W的伺服都有那么大散热 ...

你有用过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吗?它那种噪音和发热不是集成式的芯片可以比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有用过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吗?它那种噪音和发热不是集成式的芯片可以比拟的! ...

实际上大多人不关心这些,   对噪音有些人在乎,  更注重的是电机运行效果, 运行速度,运行力矩, 以及电机发热情况,    驱动器发热可以散热, 电机发热就会损坏,不得不降低电流扭矩。 现在42和小57电机驱动器我能选出20多款差异不太大的, 但是对于加大57电机,86,110电机很难找到驱动芯片。 几乎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大多人不关心这些,   对噪音有些人在乎,  更注重的是电机运行效果, 运行速度,运行力矩, 以及 ...

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对这二个因素不关注的。他们大多也是用57的电机,但他们用惯数字式的驱动器以后,再让他们换这种集成式的,他们没办法接受这种噪音和发热。

楼主:
楼歪了,下面请保持队形:  本帖重点是  调研步进驱动芯片的功能参数需求!

至于某类产品、某些行业 的要求不同,需要的性能也不一样。性能对应的还有成本问题。 比如常用的办公设备: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热敏打印机、复印机等等,假设都是用的步进电机作为运动部件,选择驱动方案的话,你说是选择步进驱动芯片好还是成品的驱动器?

所以说,对于产品应用而言,满足应用需求是前提,在成本容许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性能更好的驱动方案。当然了,也会有不差钱的项目,不过量产的数额有待考究

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需求重点,这也是本帖子调研的目的。希望网友多描述一下项目上的应用功能参数……

楼主:
这个诚意不足 是个问题,或者说说如何才是足够的诚意。顺便介绍一下对国内市场对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功能参数需求的建议,只要接触了这类行业,总会有看法。并非要实际做过相关产品。

目前申请下来的,只有这些。但不代表不可以加奖呀,重点是看网友是否积极参与!

当然了,至于现金方面,目前没办法。奖励方面东芝总部批复,现金是不可能,只有实物。至于数量方面,目前说的只是下限,具体要到月底了才能最终确定!如果本次活动完满结束, 我们以后会更多的与网友互动搞活动……

网友E:
看128的资料
ACDS:高级电流检测系统。理解成芯片内部采样电流,省掉外部的采样电阻。对部分应用来说,就是精简外围电路,降低成本
AGC:  主动增益控制。 测试中,电流波形的幅度随负载变化。电流调整了,对应的功耗也变。嗯,发热低了
OPD:  检测到电机负载开路。看成是缺相检测,应用中,电机意外出现某一相线断开,就会触发报警。持续丢步时,貌似也会报警

AGC做到随负载变化,能自动调整电流,这个就很实用。目前性能好一点的成品驱动器好像都有这功能。希望能做到更好!
OPD要是能进一步,做到丢步报警,就更好了。驱动芯片能自动检测到丢步,这个应用前景会更广阔
功率级的内阻也是重点关注的,目前很多产品越来越关注功耗。128、5128芯片的大概0.3欧左右,要是能压到0.1及以下,就更好了。很多应用就可以省掉散热片……
串行控制也是选择方向,这样整合在板上会更方便,外围器件更精简,又适合多路驱动应用
高细分是需要的,低速、极低速的应用,高细分可以更顺滑,相对噪音也低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对这二个因素不关注的。他们大多也是用57的电机,但他们用惯数字式的驱动器以后, ...

数字式?
几年前也测试过一款DSP方案的,性能的确非常好,噪音也很低。示波器看了采样的反馈波形,看到的是非常漂亮的正弦波,从低细分到高细分都是。
当时都动了代理的心,咨询了厂家,报价是七百多 ,代理价也优惠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的目标市场是国外。国内能出多少货不太重要……一下就把我火热的心给浇凉了

你说一个产品才几百块的,驱动应该怎么选?首选只能是全集成驱动芯片吧。像那些几十元的驱动器,5128和109这类芯片才是优先考虑吧。
满足产品功能需求,在成本允许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性能更高的方案吧。所以追求高性能驱动是我们的目标,现实中是优先考虑最适当的方案。嗯,口号是:“活下去

所以说,高性价比的驱动芯片是大部分产品的选择

网友:
能数字控制加减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对这二个因素不关注的。他们大多也是用57的电机,但他们用惯数字式的驱动器以后, ...

能推荐一个数字式的成品么?想看看效果。

网友:
高压>60V,大电流4A ,
最好出一个芯片,除外置MOS管外,都集成到芯片。

网友:
高压>60V,大电流4A ,H桥就可以!

网友G:
说道步进驱动ic实在要吐槽下,外围一定要越简单越好,细分在32~64~128就足够了,具体的:24V4A电流的,封装一定要是 ZIP类立插封装以便装散热片以便散热,在喷绘写真设备类市场一年20k以上的量,对于24V1~2A的步进驱动,至少有50k以上的行业出货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128的资料
ACDS:高级电流检测系统。理解成芯片内部采样电流,省掉外部的采样电阻。对部分应用来说,就是 ...

你说的AGC跟恒流斩波有区别?恒流驱动幅值一直是不变的,不管负载大小

网友:
我的几个意见:

1.希望参数 :电流4A,电压60V,价格便宜点
2.希望多点 内部MOS管的,而非三极管
3.希望有300V直驱的步进电机芯片或模块,哈,以后220V整流后直驱,

网友:
看看tmc的中端市场,就是下一步各大厂商要变成一般市场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推荐一个数字式的成品么?想看看效果。

雷赛DM542,用了之后,你就会明白,集成式的跟这种数字式的差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式?
几年前也测试过一款DSP方案的,性能的确非常好,噪音也很低。示波器看了采样的反馈波形,看到的 ...

现在数字式的驱动器,也做到150以内了。对于工控行业来说,这个成本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AGC跟恒流斩波有区别?恒流驱动幅值一直是不变的,不管负载大小

对头,恒流斩波 对应的是PWM的定频调宽

比如3A才能满足产品的应用,平常工作中可能只需要2A,那么固定在3A工作就会有点浪费。
AGC可以把电流下限设定在2A,最大电流还是3A;再根据负载自动在2~3A调整。这就是理论上AGC的作用

网友:
我来顶个楼层,无意义的回复 :)

网友I:
医疗行业,24V/2A

网友:
噪声小,控制简单,供货10年以上,价格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I:
医疗行业,24V/2A

细分方面不考虑?2A、24V这样的参数,大部分驱动芯片都能满足。接触过一些医疗行业的设备,要求高细分的多,部分产品指定要128细分的驱动芯片。
还碰到过比较特别的产品,只能用某种衰减方式。换了衰减,效果就有明显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对头,恒流斩波 对应的是PWM的定频调宽

比如3A才能满足产品的应用,平常工作中可能只需要2A,那么固定在 ...

你说的意思是在恒流斩波基础上,AGC可以临时在规定范围内增大电流

网友:
平台电机一般32、64细分就够了,高细分的场合都用减速箱了,主要是噪声要小,外围越简单越好,越傻瓜越好,没有太多精力放在电机驱动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意思是在恒流斩波基础上,AGC可以临时在规定范围内增大电流

AGC是在设定的范围内调整。比如负载大了,电流会增加,负载变小了,电流也会降低。也就是根据负载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电流。

关于恒流斩波,在纯H桥芯片和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中的控制目标是有区别的。
像H桥芯片,如,TB67H303这类芯片,这里恒流斩波控制的输出电流峰值不大于VREF设定的电流值(不大于VREF的设定值时是不动作的)。
而像步进驱动芯片,如TB67S109AFNAG、TB6600H这类,恒流斩波控制的是细分电流(细分中每个台阶有一个对应的电流台阶),整个电流幅度是由VREF设定的
这个控制VREF的设定电流值,当成是外环控制,细分电流的控制看成内环控制。那么纯H桥芯片只有外环电流控制,步进电机驱动是内环+外环控制。而AGC调整是步进驱动芯片的外环,所以标注的主动增益控制

关于斩波恒流调整的细分台阶电流,在TB67S128F、TB67S5128FT、TB67S109AFNAG、TB6600H等等的芯片文档中都有细分台阶的波形图解。分析的是衰减动作时序……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诚意不足 是个问题,或者说说如何才是足够的诚意。顺便介绍一下对国内市场对步进电机 ...

nonono,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发发开发版,然后免费的开发工具,各种手册非常齐全,就很好了,没说要现金(也没必要)。
另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没啥好说的。。。

网友:
不知道步进电机能不能用在起重机上面?

网友:
48V,4.5A,256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J:
nonono,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发发开发版,然后免费的开发工具,各种手册非常齐全,就很好了 ...

这样来说,诚意已经满满了:

奖品:
                1,U盘不少于30个。
                2,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样品:TB67S128FT、TB67S5128FT、TB67S109AFNAG共计不少于300PCS
                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评估板共计不少于100份(一个中奖ID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板)

U盘批了几十个,不过没到手,先打个折扣。芯片样品和评估板也有,芯片资料也提供下载了。至于说工具,话说这类全集成的电机驱动芯片,应该用不到开发工具吧。像MCU之类的编程芯片,才需要有个下载或者仿真用的工具

虽然 洪荒之力还没使出,但是原始能量已经开始储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道步进驱动ic实在要吐槽下,外围一定要越简单越好,细分在32~64~128就足够了,具体 ...

喷绘机?室外广告那种?现在这类设备用工业喷头还是别的喷头?
写真机喷头目前用爱谱生还是HP的?还是写真机专用的?
这类设备用的步进电机,是用在收送进给上吧。这行业还有印象,4A的估计是在喷绘机上,设备尺寸比较大,布料也重,选择的85、86电机才够力

东芝目前新出的高细分驱动芯片,暂时没有插件封装。不过4A的电流,有时间得用128驱动85、86电机来做持续测试验证,目前评估测试的是57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绘机?室外广告那种?现在这类设备用工业喷头还是别的喷头?
写真机喷头目前用爱谱生还是HP的?还是写 ...

喷绘的选择多是4A3A的做送灯布用(3米2幅宽),1~2A的多用于写真机(1米8幅宽料轻)

喷头就复杂了,世界上5~6家大厂的,都在这行业里面混

网友:
我想问问有没有可以用来做汽车的主动转向系统拿来做位置控制的。好拿来控制方向盘转动角度和用来做助力的
12v驱动。
手上有个学校的项目想拿来试试手。

网友:
已量产:24V,1.5A,16细分
以后的需求:电压最好5V~24V都能够工作,电流1A以上,细分不小于16,封装越小越好

楼主:
继续顶起,大伙积极参与呀
周末泡论坛的人呢?难道都在提前扫货入仓,等待光棍节大优惠?

网友:
看看能不能设计一些 供电36v以上, 控制接口简单(比如就是单纯 dir 、speed 、 细分( 128细分 以上),大功率(5A及以上工作电流)内置MOS的集成芯片,或者是不是本来就有这样的芯片 只是我不知道。

网友:
感觉市场比较缺的是高压大电流的双H桥吧,带上一些保护功能,可以DIR PULSE控制,单片机读取功率模块状态,ST做的几款有点这个意思

网友:
目前针对风机和风门控制的项目的步进电机,在用16细分、12V电压、0.8A的电流,上半年平均月出货量达35KPCS

        计划的新项目,希望用到16细分,电压12V,电流1A左右,最好是SOP封装,内阻低一些,这样适合低功耗应用,性能更好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能够满足闭环控制最好,提供合适的PID算法

网友:
已量产:24V,0。75A,64细分  L6219 用的最多的
希望  电压最好12~70V  电流1-3A,驱动频率能达到500KHZ  SOP,QFN都可以

网友:
没做过驱动部分的产品,正打算使用。
希望  电压能够覆盖5-48V,如果小电压不好做的话用2款芯片也可以  5-24、24-48两种也可以。希望外围结构简单,最好不需要加MOS。

网友:
能不能再芯片内部集成闭环检测,可以接编码器? 细分的话64一般够用了。大电流的,内部可不集成mos管,外部加即可。

网友:
24V,1.5A,128细分

网友K:
我认为小功率的主要是外围简单价格便宜,这个已经有很多可选的了,功率上到57,针对自动化应用场合的话,性能应该是首要的,目前似乎各家的驱动技术都各有各的风格,不过都很难在噪音、效率、震动方面都做得好,雷赛的恒流方式抄IMS的,这个恒流方式没有衰减模式的问题,但带来的是涡流严重,导致的驱动器跟电机发热严重,可貌似市场还是比较接受。国内有一家抄了IMS的控制芯片,测试很糟糕。或许你们可以考虑做一款控制器,功率器件放外围,电压范围宽,起码要到85V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认为小功率的主要是外围简单价格便宜,这个已经有很多可选的了,功率上到57,针对自动化应用场合的话,性 ...

赞同 MOS 外置的   可以提高电压电流

网友:
正在做步进电机控制器(应用在机器人):57步进电机,额定电压24V,持续工作电流1-2A左右,32细分模式,目前使用tb67s109aftg(模块)。
TB67s109aftg外围电路简单,芯片价格也不贵,只是发热量巨大,需要风扇冷却,导致无法量产。

于是准备换成tb67s109afnag,看中afnag的大封装和双面散热的设计,准备直接将芯片贴在驱动器外壳上来被动散热,
使用aftg的锁相噪音比较大,贵公司工程师给出的建议是需要更改PCB布局,也正好更换芯片的同时把锁相噪音的问题解决,早日量产
故向贵公司申请一块测试板,感谢。

网友:
如果驱动芯片的外围电路简介到和成品驱动器差不多,性能也能到4-5A,那我一定更爱驱动芯片,随便画个板就和主控做在一起了。想想如果自己用H桥搭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还真是打怵。

网友:
看了下楼上各位,对成品驱动器不感冒,对外围电路简单、大电流、高压的集成芯片很感兴趣,我是觉得成品驱动器有点像是MCU开发板存在,尽管也可以拿来做项目和一些产品,但真拿来做大众消费品基本是不行了。
面向产品的设计一定是要自己做控制并且和主控集成,那么驱动电路一定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L:
做过的产品有已量产:36V,2.8A,128细分
电压高压范围大点 24V~60V  电流2-5A,按常规的 SOP,QFN都可以,最好不要加散热器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过的产品有已量产:36V,2.8A,128细分
电压高压范围大点 24V~60V  电流2-5A,按常规的 SOP,QFN都可以, ...

60V,5A,不加散热片,贴片封装 这个参数要求,有待努力……

网友M:
动中通卫星天线。
车载动中通天线驱动42步进电机,27V电压驱动,16细分,1A;
船载动中通天线驱动57步进电机,24V驱动电压,16细分,2A。
目前使用芯片SLA7062,现在使用问题为噪音振动比较大,天线有个抛物面的天线面,天线要跟踪卫星,步进电机运行方向和速度都是实时在变,这些振动传到天线面会产生声音,天线装在房车顶部,振动传到车上也很明显。
期望驱动芯片,16~64细分,驱动电压12~40V,驱动电流最大4A,主要是驱动噪音、驱动噪音、驱动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动中通卫星天线。
车载动中通天线驱动42步进电机,27V电压驱动,16细分,1A;
船载动中通天线驱动57步进电 ...

7062是单极性驱动的吧,若电机是5线引出的,只能选择单极性驱动方案了。东芝单极性驱动芯片是TB67S149H,3A、40V、32细分
若电机也能更换,则可以考虑TB67S128FT、TB67S5128 这两款。至于噪音方面,看产品能接受的程度了,速度是变动的,要想完全没有噪音是不可能的,高端的成品驱动器也会有的,只是噪音大小区别而已
另外,车载、船载的应用,运动中本身的噪音和振动也不小吧。应该不会完全停止时才工作。 或者传动方面也可以考虑加大阻尼……

更具体的只有上机测试了。若在工作的速度段内,可以把噪音和振动处理好,就能满足应用需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062是单极性驱动的吧,若电机是5线引出的,只能选择单极性驱动方案了。东芝单极性驱动芯片是TB67S149H, ...

嗯,是单级性的,比较早做的,就一直用着,只反映噪音大,试了几种减噪方法都不太理想,您这测试过哪些降低噪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意义啊
我们目前用最多是TB6560,但由于体积等原因开始转向DRV8880,DRV8825,LV8731等小体积芯片

TB6560,,如果1秒转 一圈时,,噪声很大,,你是怎么解决的?? 高速时的噪声,还行。

网友N:
饮料机行业,用于蠕动泵,目的是要精准打出浓缩液,
现在用TB6560,低速时,噪声很大,高速勉强可以接受,(用别人同型号的驱动板来测试噪声,也差不多)

希望  电压36v  电流1-4A,16~64细分,应用简单,封装ZIP,或其它插件式,别于散热。噪声越小越好。

网友:
加入总线功能,比如CAN,eth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N:
饮料机行业,用于蠕动泵,目的是要精准打出浓缩液,
现在用TB6560,低速时,噪声很大,高速勉强可以接受, ...

这类设备的速度应该是固定一定范围吧,看力矩需求的大小,找到噪音相对低的速度段,然后机械减速到需要的工作速度段内。这样电机本身的噪音就低了

不过需要用到4A的电流,看来力矩要求应该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设备的速度应该是固定一定范围吧,看力矩需求的大小,找到噪音相对低的速度段,然后机械减速到需要的 ...

不固定的,,口味不一样时,,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
目前针对舞台灯光行业步进电机驱动要求,PWM细分,电流在5A,外围元件少,驱动效率高,最好能自动优化电流衰减,做到电机运行平滑,无抖动,响应快。

网友O:
用过A3977
电压范围12V-24V  电流大小倒是无所谓
能自带细分功能最好,免得软件上费很多时间。
封装SOP 常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过A3977
电压范围12V-24V  电流大小倒是无所谓
能自带细分功能最好,免得软件上费很多时间。

这要求够简单的,楼主位的109就可以。
现在的专用步进电机芯片应该都是带细分的吧,像东芝最最简单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也有个2细分 可以用

网友P:
纺织行业 正在使用 TB67S109AFNAG
电机驱动电流 使用了 1A的。性能非常 OK
缺点:这个芯片就是产品维修很不方便,很难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P:
纺织行业 正在使用 TB67S109AFNAG
电机驱动电流 使用了 1A的。性能非常 OK
缺点:这个芯片就是产品维修很 ...

这型号是贴片HSSOP36封装,拆焊应该简单吧。相对的QFN的麻烦点,底下有个大焊盘;插件的还得用吸锡器

像SOP类的,确定是芯片损坏的,我通常用是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用铬铁熔锡,然后挑引脚,快捷又简单。当然了,干这活不能着急

网友(2018-12-03):
引用 楼主:
这型号是贴片HSSOP36封装,拆焊应该简单吧。相对的QFN的麻烦点,底下有个大焊盘;插件的还得 ...

嗯 我们使用的 是 TB67S109AFTG QNF 的 封装的,  这个芯片的封装 我们拆焊 很不方便

楼主:
活动告一段落了,上面参与的网友,需要样品或评估板的,请把收货信息发到楼主位的邮箱中,并注明样品或者评估板的型号,并标注论坛的用户名称。
论坛内的消息不确定有没有数量限制,如果是发论坛内的消息,最好是在帖子内也标记一下,我们需要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