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自制的J-LINK OB

楼主(2018-11-01):
另外想要问问,像这种沉板的tape-c接口哪里有的卖,我是反着才埋进去的,还不够完美啊

网友A:
楼主该剪指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剪指甲了

网友:
好看,做得不错

网友:
布线不好看哈

楼主:
为了做的更小,而且又是单面,自己用很满足了

楼主:
网上一堆呀

网友:
这怎么看都不是单面

网友B:
没看到晶振,用STM32F072做的?速度没STM32F103做的快。

网友:
怎么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剪指甲了

你有没发现,楼主的食指指甲很短。

网友D:
OB  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发现,楼主的食指指甲很短。

为什么不剪大拇指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F:
D+/D-画反了吧,还飞了个电阻,打个X

网友:
Type-C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D:
OB  表示什么意思?

on board 板载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D+/D-画反了吧,还飞了个电阻,打个X

为了吧type-C沉下去,反过来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剪大拇指呢?能解释一下吗?

因为食指晚上有用,必须剪

楼主:
这才是重点!

网友G:
type-c不错,在这个应用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讲究吗?有关的引脚和内部怎么连线?

网友:
楼主键盘该擦了。

网友:
板子不怎么样,但是楼主键盘不错

网友:
楼主这桌布该洗了

网友H:
jlink-ob 感觉TB上货源不稳定,之前用过的两种都没得卖了奇怪

网友:
c口本来就不高,还要沉板没啥大的意义啊

网友:
楼主该清理键盘了

网友I:
沉板TYPEC立创商城蛮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沉板TYPEC立创商城蛮多的啊。

还不够沉,type-c还没有到pcb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type-c不错,在这个应用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讲究吗?有关的引脚和内部怎么连线? ...

引脚图网上都有的,如果只用2.0的话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jlink-ob 感觉TB上货源不稳定,之前用过的两种都没得卖了奇怪

版权啊,某宝上卖的好的都被告了

网友:
还印一堆  CE  ROHS 。。。PB的

网友:
丝印杂耍还挺多

网友:
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够沉,type-c还没有到pcb中间

就是,,这种沉下去,TPYE C的顶部就和右边microUSB插座顶部齐平了。

网友J:
“CE”和“无铅”,认证了吗??

网友K: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type-c的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CE”和“无铅”,认证了吗??

没有,自己弄着玩的,我还想印个CCTV上去,你说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type-c的封装吗

自己画的两个封装,其中16P-A就是沉板的

楼主:
哈哈~~~J-LINK PLUS 这个名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type-c不错,在这个应用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讲究吗?有关的引脚和内部怎么连线? ...

没什么讲究,连线随意,固件改一下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J-LINK PLUS 这个名字怎么样

很牛气,关键是只是名字牛气,毕竟是OB,速度上不去,支持断点数量少。

网友:
挺小巧的,跟Jlink  V8的速度比怎么样

网友:
怎么有“www.segger.com” 这个丝印呢。。。

网友:
别的不说,type-c好评

网友:
这个看着感觉不像是过了RoHS、CE的东西呀

网友:
做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我也晒个自已做的

网友:
越来越简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两个封装,其中16P-A就是沉板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剪大拇指呢?能解释一下吗?

大拇指指甲我见到别人一般用来掰橘子皮,而小指指甲我见到别人一般是用来扣鼻屎的

网友:
vcc和gnd应该相邻,插反片子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速度太慢了 用飞思卡尔的片子 能干到4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晶振,用STM32F072做的?速度没STM32F103做的快。

STM32F103的是V7版本吧,072的好像是V9版本,带UART
103的有没有新的固件?

网友:
带UART103的以前的固件用串口丢字节,后面出了个固件修复了,在没有新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