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置一摸一样的MDK生成的BIN,一个有用, 一个没用, 咋整

楼主(2018-11-01):
两个设置一摸一样的MDK生成的BIN,一个有用, 一个没用, 咋整????

网友:
说的没头没脑。配置肯定有区别,或者编译器版本

网友A:
说的没头没脑+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没头没脑+1

完全一样的

楼主:
其中BIn文件不行的那个, 我直接插线是可以下载到板子上的, 就是BIN文件不能行

网友B:
2进制比较一下两个bin哪个不同

网友:
说的没头没脑+1,报版本,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进制比较一下两个bin哪个不同

周总, 用什么软件比较二进制???

网友:
一摸一样?

不是你搞错了 就是你遇到鬼了

网友:
七月半么

网友:
首先要怀疑自己,一模一样这个话,我每次遇到类似问题,最后每次都打自己脸

网友:
一定有差异的,认真检查

网友:
compare软件对比二进制文件,二进制所有bit相同才说明是一样的

网友:
问题问的没头没脑,把MDK版本,编译选项,故障现象都描述一下

网友:
有一种一模一样,叫做我觉得一模一样

网友:
MDK版本一样,编译选项不一样结果也会不一样。
之前有碰到过优化等级由0改成默认后就能正常工作的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总, 用什么软件比较二进制???

UE就可以进行2进制比较

网友:
比较bin文件哪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