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8-11-01):
     RS485通信芯片是使用TI的SN75176BD,原理图如图片。A/B端口有信号输入,但是R端没有信号输出,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芯片坏了
测一下每个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D_R置低没?

网友A:
R53/54换成1K,或者把R52拆掉

楼主:
4楼的方法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R53/54换成1K,或者把R52拆掉

请问什么原理?

网友:
先看3楼,没问题就芯片坏了

网友:
上下拉电阻不合适呗,这还有啥原理,去看看485总线上下拉电阻取值计算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单纯测试这个电路,没有接单片机的情况下,R得上拉10K电阻。任何情况下:R52去掉。R53 R54换成1K-3K的。120欧电阻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接在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