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水器的滤芯寿命指示灯居然真的亮了

楼主(2018-11-01):
2016年3月底装的佳尼特的净水器,无桶的,5级滤芯,说明书上写的某些滤芯大约一年一换,某些大约二年一换,最贵的反渗透膜大约3年一换,有滤芯寿命指示灯,一直到现在(2年7个月了)指示灯也没有从绿变黄或红,中间测试水质一直是好的,所以也就没管它,好像论坛上也讨论过,认为那玩意就是骗人的。大约一年半的时候,出水断断续续,我自己把当时被忽悠装上的减压阀拆掉了,就又正常工作了,为什么说忽悠的呢,因为我自己感觉家里的水压根本就不高;最近半年,感觉出水明显有个等待时间,打开水阀差不多要等一分钟,才开始出水,跟前列腺有毛病了差不多,但水质仍然是好的,今天忽然报警声响起,我操,发现滤芯指示灯1和5真的变黄了,不过仍然能出水,水质测试仍然只有5
原来打算过了年,满三年的时候,5级滤芯一起换呢,打算现在换了,动手能力不行也不愿意折腾,计划联系售后,5级滤芯估计得一千左右!

网友A:
定时时间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时间到了

原定时一年的,变成了两年七个月?

网友:
估计根据用水时间计时,定时器本来也不太准

网友B:
五级滤芯,最后一级是调口味的没必要换,前三级批发价加起来不超过30元,但是你要找到源头并且一次批量购买,我一般是第一级换两次的时候换第二级一次,第二级两次的时候换第三级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五级滤芯,最后一级是调口味的没必要换,前三级批发价加起来不超过30元,但是你要找到源头并且一次批量购买 ...

哪能买到便宜又靠谱的?

网友:
部分产品内置流量计的,

网友:
应该用定时器控制的,像喷墨打印机墨盒

网友:
根据水量定时!!!!!!

网友D:
3年了还这么好,5,好恐怖的数字,换什么呀,继续用!!

坏之前肯定有症状,比如水量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能买到便宜又靠谱的?

我是联系上了我的水机厂家,厂家给了我滤芯代理的联系方式,我是以销售维护水机的名义出现的,拿到的价格,不过每次我买的很多。

网友E:
好像同时按几个键可以全部变绿,如果检查不太脏,可以自欺欺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同时按几个键可以全部变绿,如果检查不太脏,可以自欺欺人一下

是有个复位键,正常情况下是换了滤芯之后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年了还这么好,5,好恐怖的数字,换什么呀,继续用!!

坏之前肯定有症状,比如水量变大。。 ...

现在是出水量越来越小,自己先是把减压阀拆了;目前打开阀门后要等待1分钟,像前列腺有毛病似的,肯定是前级堵得厉害了,买净水器的时候送了前三级,打算自己动手把前三级换了

楼主:
自己动手换了前三级,然后复位所有滤芯指示灯,我操,出水等待问题没有改善,还是前列腺有问题

网友F:
换要一千块?还不如直接网上买个新的美的净水器也才10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要一千块?还不如直接网上买个新的美的净水器也才1000块钱

搜了一下还真是呀,幸好这次没花钱,下次可以考虑

网友G:
楼主这净水器换一整套滤芯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净水器换一整套滤芯要多少钱?

大约1000,不过这次没换

网友: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采购渠道,那位坛子兄弟可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