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PL2303坑了,发送数据竟然是错的,有测试图。

楼主(2018-11-02):
淘宝买的USB转RS232的线,测试时,发现偶尔丢帧,起初以为自己程序问题,找了大半天无果,用示波器捕捉串口波形,感觉数据不对。
然后直接将该串口线的发送和接收短路,发现有时发送出去的数据已经错误了。PL2303虽然价格低,而且出问题早有耳闻,但一直以为只是
驱动或者兼容性不行,没想到直接发的数据都偶尔出错。

网友A:
技术上讲,应该是232部分有问题。

网友B:
芯片是山上的吧, 正品不会出问题,

楼主测试一下,官方最新驱动能不能使用, 山上的芯片最新驱动不能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技术上讲,应该是232部分有问题。

我能说,x宝上的232有很多假料吗?你x宝上买的几块的超声波测距的232基本就是几根线封个塑料壳。我测过,升压电容根本没有电压,输入进来多少就出去多少。换成真232之后测量距离明显更远了

网友:
严重同意二楼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山上的吧, 正品不会出问题,

楼主测试一下,官方最新驱动能不能使用, 山上的芯片最新驱动不能安装 ...

拿到手送到光盘就没用,没光驱,直接官网下的最新驱动,反正安装成功,没有问题。
它这个问题很奇怪,比如上面我测试的那个数据帧,里面的07改成06,就死活都不会出现发送错误。

网友:
用过不少,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真的还是可以的,山上的驱动只能装古董版本的,烂得不行。

网友D:
还是换了省心,一根力特FT232芯片的USB转232的线也就50块钱,贵不了多少,工具还是要用好的。不然出一次问题浪费的时间都不止线省下的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x宝上的232有很多假料吗?你x宝上买的几块的超声波测距的232基本就是几根线封个塑料壳。我测过, ...

竟然还有这样封装的芯片?

网友:
为什么不用CH340,便宜,稳定,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换了省心,一根力特FT232芯片的USB转232的线也就50块钱,贵不了多少,工具还是要用好的。不然出一次问 ...

是是是,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说啥也不会用便宜的工具了。想想同样的串口线,便宜的几块钱,贵的上百,贵肯定有贵的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是是,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说啥也不会用便宜的工具了。想想同样的串口线,便宜的几块钱,贵的上百,贵肯 ...

上次实验也遇到过不正常的问题

网友:
还是FT232稳定啊

网友:
力特的,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我用过好多PL2303HX,没见出过这类问题,波特率一般是460800。只是带电插拔时偶尔有占用串口号现象,再插上串口号被占用了死活无法通信,只能重启。

网友:
这么多串口芯片最垃圾就是2303了 最好FT232

网友:
还是FT232稳定啊+1

网友:
FT232 优于 CH340 优于 PL2303,

个人认为。。。

网友:
一直用在某个网友买的 PL2303 USB转串口  没出过问题
另外,你这个像是232芯片问题  不像是2303问题

网友:
从来没有出错啊。当然是原装正品,不是山寨的。

网友:
我原来用CP2102 usb转ttl的,后来同样卖家买的,应该是用了山寨芯片,同样的用法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