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无刷电机驱动中的MOSFET RCD吸收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8-11-02):
如题,昨天提问了MOSFET耐压选型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提到了吸收电路, 在很多网上的mosfet参考设计中其实都看不到吸收电路的影子,
不知道吸收电路具体应该是如何设计的,加在哪里,  请大家赐教

还有吸收电路中的和电容电阻的参数有什么要求吗? 还有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有什么具体的常用型号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一个电机相反压吸收,  一个是母线电压吸收,母线电压高就打开放电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机相反压吸收,  一个是母线电压吸收,母线电压高就打开放电电阻

吸收电路直接加在电机两端吗?而不是加在MOSFET两端

楼主:
吸收电路这个论坛上资料一点都没有 讨教大家

网友:
参考同类产品的电路,也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