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示意图用什软件画的啊?

楼主(2018-11-02):
Altium Designer 能画出来吗?

网友A:
都有用AD 画装修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用AD 画装修图的...

AD这么强大了?

网友:
这个是个插头?画的不好懂

网友:
我肯定用windows的“画图”就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用AD 画装修图的...

谢谢,那我就试试,再请教一句:在画这个立体插头这类图方面,AD是不是比ORCDA强大啊!主要是我ORCAD比较熟悉。但是感觉AD应该画的比ORCAD更好看。

网友:
这个看着就像是用window自带的画图画出来的

网友:
一般繪圖軟件應該可以。

网友:
随便 画图就能画的出  这个貌似是一个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