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清晰的空开的脱扣曲线

楼主(2018-11-02):
空开有几种脱扣曲线:

B特性适用于纯阻性负载和低感照明回路;
C特性适用于感性负载和高感照明回路;
D特性适用于高感负载和较大冲击电流的配电系统;
K特性适用于电机保护和变压器配电系统

谁有清晰的曲线图片?网上找的都是模模糊糊的

网友:
找空开厂家的官网,从产品说明书里边找?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细分啊

网友:
清晰的,空,开的,脱扣,曲线

网友:
空开曲线

网友:
刚刚选型完。

网友:
各品牌产品有区别

网友:
空气开关脱扣曲线,留个爪印,谢谢资料!

楼主:
请问您是在哪里下载的?
我选了施耐德的Acti9 IC65N 2PD6A,在官网上也没找到脱扣曲线

楼主:
请问它对10ms以下过电流,是不是没有反应?

网友A:
楼上,短路电流保护一般是10ms以内分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短路电流保护一般是10ms以内分断

机械的东西反应,应该没有这么快。几个ms以内的过电流,应该没有响应。6楼的图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在哪里下载的?
我选了施耐德的Acti9 IC65N 2PD6A,在官网上也没找到脱扣曲线 ...

以前在正泰的样本手册里扣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