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I-GPIB-USB-HS 通过mm连接多款HP仪器提示*IDN?无响应

楼主(2018-11-02):
系统为WIN7,装的Measurement & Automation为5.0,驱动正常,请教这种问题那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
仪器的gpib地址设置的对么?

楼主:
对,自动能发现,然后控制可以,就是读不到数据

网友:
第一:每台仪表必须有特定的GPIB地址,不能重复。第二,太老的仪表,不支持SPCI命令,你查查这台仪表的手册,是否支付IDN命令。

网友:
第三,单独连接这台仪表,IDN命令正常吗?如果不正常,也有可能GPIB接口坏了,或者仪表设置在串口连接模式。

网友A:
比如大家熟知的34401万用表,使用串口或者GPIB需要设置 一下。出厂的设置是GP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大家熟知的34401万用表,使用串口或者GPIB需要设置 一下。出厂的设置是GPIB。 ...

GPIB应该是设置正确,查了没看到,不过有的是支持的,就是读不到数据,前面板显示GPIB状态正常

楼主:
现在主要是想利用HP8903B 配合 agilent VEE(相关软件是在国外一个网站下的) 做一个扫频仪,测试频率响应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想利用HP8903B 配合 agilent VEE(相关软件是在国外一个网站下的) 做一个扫频仪,测试频率响应曲 ...

8903B我以前用过,貌似不支持IDN命令。

网友A:
还有你用的是NI的还是安捷伦的GPIB卡?貌似VEE对自己的卡,支持的更好。

网友B:
8903是很旧的产品了,应该有3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用的是NI的还是安捷伦的GPIB卡?貌似VEE对自己的卡,支持的更好。

NI 的,买一个HP的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03是很旧的产品了,应该有30年了

是,但对于我来讲足够用了

网友C:
使用VEE的话,还需要要安装Keysight I/O libra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VEE的话,还需要要安装Keysight I/O libraries

装了,后面在pudn下了个vc的控制程序,也是只能写,不能读

楼主:
最新消息,买了个Keyghist原装的,很好用,NI的存在兼容性问题,NI的也是好的,控制固韦的万用表没问题,结贴, 感觉!
补充:曲线测试很好很强大!

网友(2022-03-16):
朋友,晚上好,我也在用HP8903,连接电脑碰到你一样的问题,我是安捷伦的GPIB卡,方便加QQ或者微信请教下么?多谢!

网友(2023-02-18):
换了个GBIP卡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