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了,帮忙推荐一个短波收音机,想听听地球另一边的声音!.

楼主(2018-11-03):
双11了,帮忙推荐一个短波收音机,想听听地球另一边的声音!.   不知道现在还有这种广播不?

网友:
DE1103,PL600

网友:
首先,你需要一个强大的天线,先解决了天线,设备就好选了。

网友:
好像真是这样,天线是关键中的关键

网友:
城里电磁环境太差,干扰太大

网友:
这论坛里就有一个做短波的。

网友:
都是中国之声同频干扰啥也听不见

网友A:
看来开发网络收音机的要加电离层声音特效满足你们

网友B:
现在电磁环境恶劣。中波几乎全废,短波干扰也大。建议不要折腾了。没事爱国爱国差不多。照现在流量下去,FM消失也是早晚的事,所谓交通台,还不如地图反应快和图形化直接。

网友:
德生pl-660   大约500块钱,二手450
不行就上icom的接收机 万把块钱

网友:
现在都用网络了呵呵

网友C:
以前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机都可以清晰听到XX之音XX亚洲电台,只是偶尔出现一阵敲锣打鼓的死人音乐干扰音
现在在大城市基本上什么都听不到,本地电台都不清晰

网友:
以前的老收音机就可以,能放满半个桌子,天线能拉出来1米的那种。。。
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本振漂移和同频干扰
即使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短波的特性也决定了听起来声音忽大忽小的

网友:
另外,现在的电磁环境太差,干扰太多

网友:
感觉城市里几乎听不到,干扰厉害

网友D:
上传几张家附近的强大的天线,有需要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FT897 817 857 也可以。

网友:
人家早就不广播了吧, 还是上网吧

网友:
Siriusxm 卫星收音机,如果中国能收到,倒是一个选择。不缴费的话只能听第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内容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传几张家附近的强大的天线,有需要有可以参考一下。

如此强大的天线,普通人哪能用的起?

网友:
我女儿说一直用手机听VOA新闻啊

网友:
听地球另一边的声音不难,有网络想听哪里差不多都可以,现在大多电台都有网络直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此强大的天线,普通人哪能用的起?

架一个大型对数周期天线,十几万搞定了,无限垫,不无限往里垫钱哪行

网友:
想要好的接受效果,不考虑发射,就用小环天线。接收与全尺寸天线没区别。而且在客厅也可以用。缺点是发射效率低,现在我用7/8馈管销路能达到45%。不过只接受,那就没问题。另外可以考虑有源天线,拉杆加放大,成本30块也不错。天线上有不懂的留言给我就行了。机器我就不提意见了,现在成品鸡太多。

网友:
只能听唢呐了。。。

网友:
好多唢呐台,敲锣打鼓的,很热闹

网友:
网络收音机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传几张家附近的强大的天线,有需要有可以参考一下。

原来这玩意是广播天线?杭州西田城对面有几根还在想什么用的架这么高看着又不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这玩意是广播天线?杭州西田城对面有几根还在想什么用的架这么高看着又不牢固! ...

这不是广播天线,这天线收发都有,广播是只发,而且功率比这个大多了。
发两张491电台的天线,这是广播的。

网友G:
18 楼的天线是转播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 楼的天线是转播台吗

不是,还没见过短波的转发站呢。
这几张天线是雾灵山山顶转发站的,和18L的天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磁环境恶劣。中波几乎全废,短波干扰也大。建议不要折腾了。没事爱国爱国差不多。照现在流量下去,FM ...

的确,那个交通台听得人真累,还不一定能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网友:
如果是个人爱好,建议德生S2000,然后自己假设短波天线

楼主(2020-02-29):
可以收听外国短波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机都可以清晰听到XX之音XX亚洲电台,只是偶尔出现一阵敲锣打鼓的死人音乐干扰音
现在 ...

哪里收不到锣鼓声

网友:
电磁干扰太严重,中波和短波听着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开发网络收音机的要加电离层声音特效满足你们

哈哈,网络收音机

网友H:
想收到你想听的那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天线的事,电磁波压制,专门有人干这个的,扫频监听,听到了就用更大功率的央广压制,而且不是本地压制,全国一盘棋,根据电离层反射,找最合适的地区对你这里进行压制。比如华北地区针对西北地区。所以就算你收到,也就几分钟,很快就被其他台淹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收到你想听的那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天线的事,电磁波压制,专门有人干这个的,扫频监听,听到了就用更大功 ...

让听的那些台还是能听到的,天线不好信号不稳定,时好时差的,天线好效果能好些,天线再好也不会有本地FM台的效果。

网友:
短波接收好搞,一根几十米长线解君愁,牛逼点就上铁塔和八木,DIY相控阵,土豪有大片土地可以搞低波段Beverage天线。收音机用德生PL990。还不够意思就买品牌短波接收机,ICOM YEASU 友利电 或者退役军用接收机等等。你的无线电掉坑之路从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