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型号(红外反射式传感器,比如亿光的ITR8307-TR8?)

楼主(2018-11-03):
(图片)

网友:
红外反射式传感器,比如亿光的ITR8307-TR8,当然还有其他厂家的。附件是亿光的资料

网友:
速度好快

网友:
万能的坛子

网友:
这种发热比较大,焊盘要设计的比较大,并且加散热覆銅

网友A:
这种做红外开关检测的,没有什么热量,其实就是一对红外收发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红外开关检测的,没有什么热量,其实就是一对红外收发二极管。

你可以看下SFH9201,datasheet里面关于焊盘的设计,我用过这个,整体相对来说还是会温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SFH9201,datasheet里面关于焊盘的设计,我用过这个,整体相对来说还是会温热的 ...

那应该是你的电路参数问题吧。
这个器件电流很低,应该基本感觉不到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的电路参数问题吧。
这个器件电流很低,应该基本感觉不到发热。

谢谢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