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干物燥,小心静电! 小心被摸死,祭我死去的DCDC

楼主(2018-11-03):
   新开发的一块板子,这两天摸死了3个爱浦电子的15W  DCDC模块,模块是立创买的,DCDC外壳是铁。板子有抗静电保护,摸哪都没事!并且DCDC输入输出EMC电路是依照说明书搭建, 但是 一摸DCDC外壳就容易挂掉   DCDC内部短路!!!

网友:
静电无解,我手摸玻璃都放电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这个DCDC不可思议的娇气!

网友:
这么邪门,我昨天焊了几块板,不会把板弄坏吧,my god

网友:
不可思议的娇气

网友:
那只能说明你用的DCDC太娇气了,如果真是这样,谁还敢用哦
感觉有点邪门,还是咨询一下售后,问清楚怎么回事才行
能量产的东西,不至于这么弱的

网友:
模块应该过3C的吧。

网友:
这个dcdc是不是有使能口或FB脚在外面?一般纯对电源模块输出输出因为里面的电容把静电尖峰吸收了是挂不了的

楼主:
说明书提供的电路 包含EMC。。按照这来的。。型号UD15-18S05B1 ,,,挂你没商量

楼主:
坏的全是输入短路!!!!!

网友:
这家的东西确实不行,以前也出过问题。

网友:
这么神奇。。。从未遇过啊啊。

楼主:
除非是假货, 要么就是DCDC有问题, 电路发给爱普也没有意见,我电路一定没有问题,  简单的24V输入, 输出供芯片,没有任何其他接口!!  各种ESD保护器件  EMC保护电路都齐了!!! 其他任何接口摸都没事, 唯独摸DCDC  会挂掉DCDC!!!!!!!!!!!

网友A:
怎么会摸外壳就挂掉呢,要是摸引脚损坏芯片还容易接受

楼主:
下次换金升阳试下!!!直接从金升阳拿货,

网友B:
楼主这个DCDC应该是帝国皇室出生的,现在的芯片我还真没遇到过被摸残的。不过倒是听前辈们说,long long ago的MOS管不焊接电路上不能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摸外壳就挂掉呢,要是摸引脚损坏芯片还容易接受

摸引脚没事!! 摸外壳才会挂!!!!!!

网友:
节挨顺便吧,记得买一个抽湿机,秋高气爽,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咣咣咣

网友:
此事必有蹊跷! 再烂的东西都不可能那么娇气(毕竟现在芯片都挺抗曹),所以还是再找找原因。

网友C:
这么娇气你放心把他出货给客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娇气你放心把他出货给客户啊。

有的娇气过头啦。上周买的探测器3千多摸下静电传感器给烧了....只是摸下金属壳子而已

网友D:
印象中,有一种芯片、元件或模块,在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是要把某两条腿连起来的。航天和军用电子中比较普遍,一个买卖军工芯片的朋友跟我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有一种芯片、元件或模块,在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是要把某两条腿连起来的。航天和军用电子中比较普遍 ...

主要是太贵了,有的片子几万块一片,万分之一的几率都得防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DCDC应该是帝国皇室出生的,现在的芯片我还真没遇到过被摸残的。不过倒是听前辈们说,long  ...

不用long long ago,现在的2N7002也是不能摸的,输入没有保护管,要带K后缀的才有,价钱不一样。

楼主:
人体静电可达几万伏!!!!

网友:
怀念一下被我摸死的示波器

网友:
我每天被静电都打害怕了。

网友:
楼主坐标哪里,是不是在北方。

楼主:
不是北方!!! 就在江浙

楼主:
冬天都有点静电!!!!有小火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用long long ago,现在的2N7002也是不能摸的,输入没有保护管,要带K后缀的才有,价钱不一样。 ...

一样会坏,我做实验的板子坏了好几个,全是 2N7002K 坏 ... 正在分析原因,怀疑买到假货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样会坏,我做实验的板子坏了好几个,全是 2N7002K 坏 ... 正在分析原因,怀疑买到假货 ...   ...

不带K的当带K的卖呗,我现在一般用BSS138,稍微没那么娇气。

网友G:
DCDC用的多的,就是金升阳,挺皮实的。至少没有摸死。

楼主:
引用 网友G:
DCDC用的多的,就是金升阳,挺皮实的。至少没有摸死。

我下次就还金升阳的, 这个型号 好像要贵那么20块!!!

网友:
娇气的难以自信,如果真这么矫气,咋敢批量卖啊。

网友:
这DCDC基本可以放弃了

楼主:
我问了厂家 !!! 看我电路说有问题,提出了一个毛病,  其实我是按他们手册来得, 我把手册截图发过去, 厂家说他们搞错了

网友H:
爱浦确实不大好

国产的,散户容易买到的里面,金升阳还勉勉强强。

网友I:
冬天我这东西都是不离手的,不然碰哪都得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long long ago,现在的2N7002也是不能摸的,输入没有保护管,要带K后缀的才有,价钱不一样。 ...

2n7002,怎么摸都没见有坏的

网友:
最近摸耳机都被电,毫无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冬天我这东西都是不离手的,不然碰哪都得小心翼翼的.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啊???

应该是有电阻能缓放电动势,不会打火花。

楼主:
但是两极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啊???

摸东西之前(比如门),先用这个东西碰一下,把静电放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爱浦确实不大好

国产的,散户容易买到的里面,金升阳还勉勉强强。

能买到的,不勉强的有哪些? 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
比如拆电脑前,先洗手,这样就没静电了。

网友:
尿尿之前,请先放电!

网友:
这么娇气的dcdc,换吧,批量会搞垮你的,
以前用过金升阳的dcdc,印象还是不错的,没发生过静电击穿

网友:
摸外壳会挂,这么夸张

网友:
只能说lz的TVS不到位,只有过功率被热烧挂的DCDC,从来没有被摸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