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试网络的稳定性除了PING,还有其它工具和方法吗

楼主(2018-11-03):
最近工程上遇到不少问题,感觉跟网络有关,请教测试网络的稳定性除了PING,还有其它工具和方法吗

网友:
有专用测试仪器

楼主:
最好是软件的,反应网络性能

网友:
有专用的以太网测试仪器

网友:
ping 带个-l size 参数,其实足够了,

网友:
ping的功能很多,能用好就应该够了
不同环境下ping带的参数很多,通过组合应该可以测试的要求
如果真觉得不能满足需要,也有一些基于ICMP协议的工具,很多是共享的,可以试试

网友:
ping是给接线师傅用的
研发用smart bits之类的

网友:
测速度测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