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上升沿和下降沿唤醒设备对功耗的影响

楼主(2018-11-03):
首先是两个对低功耗要求比较高的设备

需要互相通过IO口中断唤醒

今天听到这样一句话:使用上升沿中断要比下降沿中断唤醒省电,因为如果是下降沿唤醒,平时需要保持高电平,此时有电流消耗

这样说对吗?我觉得和MCU支持的IO口工作模式有关,具体可以给讲讲吗?谢谢

网友A:
根据我用过的单片机,IO设置为输入、内部上拉,保持高电平是没什么消耗的。
自己试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这点差别就不用纠结了,直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用过的单片机,IO设置为输入、内部上拉,保持高电平是没什么消耗的。
自己试下不就知道了么。 ...

两个单片机
一个设为高电平输出,另个无上下拉输入,这样会有流经电流吗

网友:
单片机输入模式功耗很低,纠结这点功耗还不如去优化其他高功耗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单片机
一个设为高电平输出,另个无上下拉输入,这样会有流经电流吗 ...

无上下拉的话,如果悬空,功耗会较大,因为很容易有感应电压,尤其是IO电压在VCC/2左右时功耗大增。
如果内部无上下拉,可以在外部加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