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语言玩转树莓派之摄像头篇

楼主(2018-11-04):
用go语言调用shell命令,每隔10s录一段10分钟的视频,并以时间命名视频文件名。代码如下: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os/exec"
        "strings"
        "time"
)

func main() {
        for {
                time.Sleep(time.Second * 10)
                str := time.Now().Format("2006-01-02 15:04:05")
                str = strings.Replace(str, "-", "", -1)
                str = strings.Replace(str, ":", "", -1)
                str = strings.Replace(str, " ", "", -1)

                cmd := exec.Command("/bin/bash", "-c", "raspivid -o "+str+".h264 -t 600000")
                err := cmd.Run()
                if err != nil {
                        fmt.Println(err)
                }
        }
}

每隔10秒拍摄一张照片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os/exec"
        "strings"
        "time"
)

func main() {
        for {
                time.Sleep(time.Second * 10)
                str := time.Now().Format("2006-01-02 15:04:05")
                str = strings.Replace(str, "-", "", -1)
                str = strings.Replace(str, ":", "", -1)
                str = strings.Replace(str, " ", "", -1)

                cmd := exec.Command("/bin/bash", "-c", "raspistill -o "+str+".h264 -t 1")
                err := cmd.Run()
                if err != nil {
                        fmt.Println(err)
                }
        }
}

实时更新请关注码云连接https://gitee.com/kekemuyu/raspberry

网友A:
为啥用go,树莓派官方不是有Python库并且可以完成一系列这种操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go,树莓派官方不是有Python库并且可以完成一系列这种操作么

不用纠结语言,自己熟悉用哪种语言就用哪种,能实现功能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纠结语言,自己熟悉用哪种语言就用哪种,能实现功能就行。

主要是shell指令太少啊,不如import Python库来干活快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shell指令太少啊,不如import Python库来干活快又多

我只能说各有所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纠结语言,自己熟悉用哪种语言就用哪种,能实现功能就行。

你学go多久了?

楼主:
2016年下半年开始,断断续续有2年了吧. 入门是从无闻的《go编程基础》视频开始学的,挺好的教程,全是干货,偶尔遇到不会的,还时常看看。强烈推荐入门学习,我花了一周时间看完视频,就开始做小项目了,有c语言基础,go语言入门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16年下半年开始,断断续续有2年了吧. 入门是从无闻的《go编程基础》视频开始学的,挺好的教程,全是干 ...

你用go做过什么比较大的项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go做过什么比较大的项目呢

大项目应该是没有,小项目做过不少。怎么?你也是goph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项目应该是没有,小项目做过不少。怎么?你也是gopher?

gopher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项目应该是没有,小项目做过不少。怎么?你也是gopher?

做过啥小项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pher什么意思

Gopher表意是地鼠,go语言的吉祥物。泛指go语言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啥小项目啊

举个有意思的例子,远程控制(通过服务器中转方式),几台电脑连上服务器后,任何一台可以通过命令控制其他电脑,比如查看文件目录,远程上传下载等。都是通过命令执行的,所以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有意思的例子,远程控制(通过服务器中转方式),几台电脑连上服务器后,任何一台可以通过命令控制其他 ...

可以共享一下视频嘛

网友C:
GO有谷歌的加持,前途无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m4kS0q4kFTTmBu6CHHHfg
密码:wd7a

网友:
语言太多了,跟不上了。

网友:
是的跟不上节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个有意思的例子,远程控制(通过服务器中转方式),几台电脑连上服务器后,任何一台可以通过命令控制其他 ...

实现了关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了关机功能?

可以实现所有命令,因为它是从服务器获取命令然后在本机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实现所有命令,因为它是从服务器获取命令然后在本机运行

是否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有谷歌的加持,前途无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m4kS0q4kFTTmBu6CHHHfg
密码:wd7a ...

留个爪印

网友:
我也留一个

网友:
Go 用起来很爽,特别是跨平台。当然除了目标文件个头大点。

网友(2019-01-31):
哈哈,第一次在这里发现gopher, 玩树莓派,估计不得不提go-rpio
选go的原因简单粗爆,和c无限接近.
上手仅需一个周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C:
GO有谷歌的加持,前途无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m4kS0q4kFTTmBu6CHHHfg
密码:wd7a ...

Go的谷歌加持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