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钢管内部测量钢管壁厚的方法

楼主(2018-11-04):
有个项目需要测量钢管的壁厚
钢管内径110壁厚约11mm,内壁上有氧化铝氧化钛氧化铁的混合物约4-10mm。需要测量的分辨率±0.2mm即可。
由于结构原因只能从内部来测量钢管的厚度用于强度的校核保证不会发生爆管的危险。测量时管子内外都是空气介质常温。
初步了解了一下:
射线,超声波,激光,涡流感觉都不太合适,电磁的感觉还靠谱一些,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探头,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

网友:
游标卡尺

楼主:
卡不到里面管路很深200m

网友A:
钢管是圆的啊,你测的话很难测到正中心位置,而且只能测一条贯穿中心的线的长度。不过如果不要求测量出钢管内部的每一个点,可以把单点小激光tof做成一个架子绕一圈,架子可以沿着一个轴平移,然后你可以把采集到的tof数据整理出来,拟合出一张管内分布图。

网友B:
超声波测厚仪挺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是圆的啊,你测的话很难测到正中心位置,而且只能测一条贯穿中心的线的长度。不过如果不要求测量出钢管 ...

这个管子内壁有几mm厚度的氧化物层,光学的办法没有办法测量准确钢管的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测厚仪挺好的呀

超声波的确实好用有个问题就耦合液没有办法涂,还有就是氧化层的厚度

网友:
外包是个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管子内壁有几mm厚度的氧化物层,光学的办法没有办法测量准确钢管的壁厚。 ...

就是因为有氧化层不反光才能用tof的啊。要不然就过曝了,反而没法测了。有液体用tof没法测,只能接触式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有氧化层不反光才能用tof的啊。要不然就过曝了,反而没法测了。有液体用tof没法测,只能接触式测 ...

这样测量的是管子加氧化层后的内径?没有办法计算出管子的壁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测量的是管子加氧化层后的内径?没有办法计算出管子的壁厚。

那你这只能考虑超声波接触式探伤了,从外壁用超声波探头测,遇到氧化层界面会明显有回波。200m管子走个几趟就能360度无死角覆盖。
gamma光也能用,只是可能分层不明显。

网友:
内径千分尺行不行?

网友:
超声波, 射线无损探伤, 枪管炮管都能测

网友C:
哪这么麻烦?带个电锯及一个游标卡尺现场直接锯开采样来量!

网友:
目测只能用超声波

网友:
建筑工程使用的超声波检测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这么麻烦?带个电锯及一个游标卡尺现场直接锯开采样来量!

简单粗暴,测完了再焊起来。

网友:
11mm的钢管,锯完再焊上强度更不够了

楼主:
内部有高压10mpa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上x射线。用镅-241应该足够了。

网友:
直接加压测试行不?

楼主:
就怕加压的时候爆了出线事故才要检修,联系了几家说是的试试采用电磁超声波的原来emat

网友:
X射线成像

网友:
氧化铁  这个内衬是红的还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粗暴,测完了再焊起来。

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
电磁超声提离距离这种管2mm差不多,再多估计测不了,所以如果从内测测量,氧化层这么厚不行,从外部测量试试。还要常规的超声测量,从外部,如果允许,用喷水耦合

网友:
目测超声波可以解决LZ问题,其他的够呛~~

网友:
管壁测厚很少有从内部进行的。特检院在进行管道检测的时候也都是外部打磨后用超声测量的。内壁的的附着物会造成超声回波衰减,具体情况需要看实际测量结果。
管道内部超声测厚在检测前会有管道清洗操作,基本上都是管道注水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