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缓慢上电求助

楼主(2018-11-0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电设备有两个充电电极,需要充电时会用这两个电极去碰撞接触接有充电器的铜片。尝试后发现,会有偶发设备死机的问题。某天下午测试10次里有8次死机,第二天到第四天连续测试2000+次,并没有出现死机现象。咨询过硬件大牛,说是接触时没有做保护引起的,需要在充电器端添加保护电路,原理类似于接一个电阻上去,等电压电流稳定了再将电阻去掉。我是做软件的,看了电路设计原理图,里面确实什么保护也没做,直接将设备上的电池充电线引出接到了充电电极上。
       请问各位大神,关于接触保护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供参考的?充电器规格为29.4V  8A。
       多谢

网友A:
触片接触时电弧引起的干扰,设备抗干扰能力不行。
坐等大神的解决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片接触时电弧引起的干扰,设备抗干扰能力不行。
坐等大神的解决建议。 ...

接触时偶尔会看到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片接触时电弧引起的干扰,设备抗干扰能力不行。
坐等大神的解决建议。 ...

更像是(1)静电干扰,移动类设备易受影响,(2)电平不一致,外部地不一致,这样正极先碰上之后易挂。解决方案可以加高压电容+压敏+共模+tvs抑制。我的一个板子12v从设计开始就是这么搞的,工作时带电插拔12v基本不会掉线(usb3.0,对干扰相当敏感)。

网友:
冲击电流太大了,串个NTC吧。

网友:
楼上正解,热敏电阻,降低上电电流冲击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导

网友:
这是 AGV  自动充电吧?

网友:
设计的有问题吧? 充电器肯定要在 设备到位才会有输出的,多加1个到位触发信号就行,触发了再启动充电机

网友:
让你们硬件来问吧

网友:
普遍mcu缓慢上电都有可能死机,有些会100%死机,最有效办法是加电压复位Ⅰc,选取复位点在mcu低电压工作范围内。

网友:
PTC上电瞬间还是冲击,反应时间很慢的
加电阻后短路的方法之前用过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