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阿莫同款4k电视,请推荐能驱动4k输出的电脑主板

楼主(2018-11-04):
买了阿莫同款4k三星55寸电视,但手头实在没有能播放4k片源的设备,无法欣赏4k高清视频。

而我已经七八年没组装电脑了,现在主板和cpu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都不知道,相当于一个小白。

请大家讨论和推荐一下什么主板可以输出4k视频,我不要求高配置,不玩游戏,不办公,只要上网看高清片源就行,所以考虑低配置主板,能流畅解码4k高清电影即可,优先考虑集成主板,带硬解的更好,其次是主板+独立显卡的形式。要有HDMI接口,只要能达到要求,几年前的主板也可以。

请大家给个配置,AMD和INTEL平台均可。例如:某某品牌主板型号+cpu(+独立显卡)等。请大家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A:
我现在是X230手提电脑DP转hdmi,播放优酷或爱奇艺上的1080p在线视频。

网友B:
你这需求,不如直接考虑个4K网络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X230手提电脑DP转hdmi,播放优酷或爱奇艺上的1080p在线视频。

我的老电脑就是能输出1080p,但放在55寸电视上,感觉还是有一点颗粒感,细节有些模糊,达不到商场超市里面的演示水准,所以1080p的不考虑,要4k输出的。另:DP输出口不在考虑范围,因为电视没有DP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需求,不如直接考虑个4K网络盒子?

采用电脑的形式,主要还考虑下载无损音乐,浏览网页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优先考虑:哪里去搞4k片源吗?

网上有很多4k高清电影啊,几十GB大,呵呵,我没下过,不知道电脑能不能播放得动?能不能解码并流畅播放?

网友D:
总感觉hdmi接口4k怪怪的,所以我都是接DP接口的。
如果只是拿来放电视
你去看看intel的nuc吧。

网友:
天猫的4k电视盒子就有4k片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hdmi接口4k怪怪的,所以我都是接DP接口的。
如果只是拿来放电视
你去看看intel的nuc吧。 ...

hdmi2.0可以4k60hz。没问题的。

intel太贵了,家用的话不妨用amd 2400g,集显吊打低端独显,4k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香橙派,刷个安卓装个爱奇艺

网友:
好久不关注电脑了,好像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dmi2.0可以4k60hz。没问题的。

intel太贵了,家用的话不妨用amd 2400g,集显吊打低端独显,4k没有任何 ...

谢谢建议,那这个cpu配哪款芯片组的AMD主板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那这个cpu配哪款芯片组的AMD主板呢?

日常A320就可以了,买接口全的,然后内存设置为2933或者3200 。

网友:
感觉不用急,现在4K片源不多,而且1080p也已经挺清晰的了

网友:
现在买索尼大法的 A, Z系列啦, 动态HDR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日常A320就可以了,买接口全的,然后内存设置为2933或者3200 。

稳定压倒一切。内存日常不建议超频,容易不稳定,再说性能基本够用了。

玩大型游戏的话建议Intel的8代NUC,集成Vega64显卡+4G显存,基本通吃1080P游戏。

网友:
上个存储加4K盒子才是王道啊,比你上个直接输出4k的电脑省心省钱

网友:
电视不能直接放4K资源吗?我的长虹电视可以直接放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稳定压倒一切。内存日常不建议超频,容易不稳定,再说性能基本够用了。

玩大型游戏的话建议Intel的8代NU ...

内存用2933 和 3200 怎么变成超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用2933 和 3200 怎么变成超频了?

官方支持2666。

网友G:
还有个问题是 站长同款的三星电视好像只支持HDMI1.4, 不支持HDMI2.0 4K/60Hz 吧?

网友H:
我的cpu i7-8700K,主板华擎的B360 Pro4可以播放4K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问题是 站长同款的三星电视好像只支持HDMI1.4, 不支持HDMI2.0 4K/60Hz 吧?

没HDMI2.0不要紧,以后再换电视

网友I:
用独立显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独立显卡吧!!!!

新的电脑元件及技术,已经很多年没跟上了。你说的独立显卡能给个品牌型号吗?独立显卡是不是具备硬解4K高清编码的能力?CPU的配置是不是可以降低,不要求很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cpu i7-8700K,主板华擎的B360 Pro4可以播放4K

查了一下你的CPU和主板配置,配置很高级啊,完全超出了预算,还有没有低配置成本的就可以满足4K视频的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你的CPU和主板配置,配置很高级啊,完全超出了预算,还有没有低配置成本的就可以满足4K视频的播 ...

不贵啊,CPU当时买的2100左右的水货,主板只有几百块。内存条贵,两条8G要1000多了。

网友I:
GTX750   哇哇的!!!

网友J:
amd2200g或2400g,京东自营选个销量最高的套装,内存要双通道的,配个ITX小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I:
GTX750   哇哇的!!!

GTX750要配怎样的主板和CPU才能输出4K视频?电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现在跟不上步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amd2200g或2400g,京东自营选个销量最高的套装,内存要双通道的,配个ITX小机箱 ...

给个配套的主板啊,我现在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很多电脑知识需要补习了

网友:
主板就普通的就可以 只是放电视   要求不高

网友:
nuc  5005 版本那个,1500大洋,性能不怎么样

网友K:
上次我买的阿莫的联想电脑,CPU为3570更换为I5-3570K,加100元,可以支持4k输出,不过,刷新率只有26还是30hz忘了
13169 阿莫酷睿3代联想商务台式主机
4117 CPU为I5-3570K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次我买的阿莫的联想电脑,CPU为3570更换为I5-3570K,加100元,可以支持4k输出,不过,刷新率只有26还是30hz忘 ...

CPU为3570更换为I5-3570K,加100元,可以支持4k输出:   你的意思是这款笔记本更换CPU为I5-3570K,就可以输出4K@26P的视频?能帮我确认一下吗?你可以打开你的电脑,连接电视看看有没有4K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为3570更换为I5-3570K,加100元,可以支持4k输出:   你的意思是这款笔记本更换CPU为I5-3570K,就可以输 ...

是的I5-3570K最高支持4k,原来购买时,我在网上搜索cpu资料后才要求更换的,不过这个分辨率不是默认的几种,要用intel显卡驱动程序,设置自定义分辨率,刚开始我以为是线材不支持,换了好几种的线,都是一样,最后才发现是需要自定义分辨率,分辨率和刷新率,只能设置成4k和26p这么高,再高会提示超过最高带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很多4k高清电影啊,几十GB大,呵呵,我没下过,不知道电脑能不能播放得动?能不能解码并流畅播放? ...

有片源,下不动啊。
我这下载百度网盘40M+,下4k中国里的片源十几k。

网友:
闲鱼上有不少打着中国移动logo的二手4K盒子,可以播放U盘的4k视频,还是是破解的系统,app随便装,能看tv直播。
价格70元,挺划算的,可以考虑用这个做备胎

网友:
1080p还有颗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