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调频录音存储方案

楼主(2018-11-04):
客户要求将收音机的广播用电脑存下来,一台电脑可以接多台收音机的广播数据,然后以1分钟为间隔存储为wav格式的16位不压缩文件,
我的想法是用收音机+声卡录音,请坛里的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感谢!

网友A:
看看电台有没提供在线收听的功能。

物理办法就是声卡录音,要同时录N个电台的话,需要买多通道的录音声卡。
既然是电脑了,压不压缩,CPU和硬盘应该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台有没提供在线收听的功能。

物理办法就是声卡录音,要同时录N个电台的话,需要买多通道的录音声卡 ...

多通道的录音声卡可以同时录几个电台呢?

网友:
买个sdr usb doogle。可以同时接收很多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台有没提供在线收听的功能。

物理办法就是声卡录音,要同时录N个电台的话,需要买多通道的录音声卡 ...

网络电台

网友:
hackrf 多个频道同时录音

网友:
硬件一个电视棒就行了。
软件还要花点心思

网友:
如果单通道录音,弄个接收机配声卡就足够了
如果多通道录音,usb可以实现,但长期应用不是很可靠,最好的办法还是走网络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我的想法是用声卡的方案,usb长时间不可靠,网络的话,局限太大,一些台可能没有的

网友:
sdr usb doogle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