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float浮点数负数无法强制转换为整型数uint?

楼主(2018-11-05):
(图片)

网友A:
先转换成有符号数,再转换成无符号数。

float a = -10.0f;
uint32_t b;
b = (uint32_t)((int32_t)a);

楼主:
正数时,强制转换没有任何问题,负数时出问题。。。。

网友B:
说实话俺没看懂楼主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对于浮点数-10.0 你希望它转化为无符号整数的哪个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俺没看懂楼主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对于浮点数-10.0 你希望它转化为无符号整数的哪个值?

float的-10.0对应的uint32_t 应该是0xFFFFFFF6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oat的-10.0对应的uint32_t 应该是0xFFFFFFF6

逻辑上说不通。浮点数没有无符号的,-10.0f和0xFFFFFFF6u明显不等价。

网友:
感觉转换后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俺没看懂楼主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对于浮点数-10.0 你希望它转化为无符号整数的哪个值?

我要把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离发出去。

网友:
用union发送浮点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小于1的时候看你怎么转。

网友:
用union发送四个字节的浮点数据就可以,另一端接受后直接用union,就直接可以使用,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
看你这样子强制转换的时候,最高位被丢了,3楼的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转换成有符号数,再转换成无符号数。

float a = -10.0f;

高明!死棋被你走活了。

网友C:
keil心里说-10.0让我转成“正”整数?……不会啊!……算了,写个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keil心里说-10.0让我转成“正”整数?……不会啊!……算了,写个0吧:-)

对,不是编译器的错,是楼主没告诉编译器清楚他想干什么。三楼很清楚的告诉了编译器怎么做所以结果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心里说-10.0让我转成“正”整数?……不会啊!……算了,写个0吧:-)

keil编译器的心态被你表达的惟妙惟肖

网友:
万能的指针

网友D:
搞不懂楼主为什么不用联合体直接转就好了,费这么大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楼主为什么不用联合体直接转就好了,费这么大劲

通讯格式已定型,只能将就着这样用。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奇葩的 要先转整数 在转正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讯格式已定型,只能将就着这样用。

兄弟,暴露了啊,这话太新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讯格式已定型,只能将就着这样用。

定型也是可以转实现方式的嘛!!!滑稽

网友E:
二楼的方法不错,学习了

楼主:
回复中有的坛友可能不太理解某些应用场景,之所以整数,小数分开,比如某些文本显示器需要这样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楼的方法不错,学习了

这个方法绝对有它存在的价值,有它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