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网络设备互联,求推荐小型板载交换机芯片

楼主(2018-11-05):
坛友们好,最近有个设备需要在一小块PCB上,集成3个设备,这3个设备都是网口的。
想使用一个交换机或路由器互联起来,但又不能选择市面上常规的交换机,太大了。
希望找到一款单芯片的交换机方案,直接做到PCB上,这样看起来,精致干练。
自己对这方面不了解,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给个型号也行?

网友A:
买交换机芯片自己做一个交换机上去。或者拆小交换机直接用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交换机芯片自己做一个交换机上去。或者拆小交换机直接用PCB.

交换机芯片有推荐的吗?直接拆pcb有点大,尺寸上不合适 。

网友B:
RTL8305N,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L8305N,你值得拥有

找到资料了,谢谢

网友:
价格好便宜

网友(2020-07-02):
超级喜欢的,谢谢!

网友:
用过IP178,还可以,也是在论坛找的,有PCB,两层搞定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IP178
以太网板内通信,我当时用的还是用的网络变压器,只不过用板上走线替代了网线。也考虑过直接阻容隔离匹配。但是害怕信号质量不好就没用。网上也有说的可以。
当时项目急,就用了最稳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