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想换AOC卢瓦尔LV323WUPX 31.5寸4K,优惠幅度很大,值得入吗?

楼主(2018-11-05):
       现在用的显示器是S-IPS的苹果屏显示器,显示效果非常好,但是看起来眼睛总不如老的TN屏舒服,长时间下来眼睛受不了。自己也就是偶尔完点游戏,平时都是上上网看看文档写写代码什么的,经常下1080P 4K高清的剧集什么的看,一直想换台效果好又眼睛又不累的显示器,IPS的肯定不要了,TN屏的视角不行,能选择的也只有VA MVA这类了,一直在关注,前天正好看到张大妈上推荐这款AOC 卢瓦尔系列 LV323WUPX 31.5英寸大屏 专业级4K高分辨率 全接口 10.7亿色彩显示器

       了解了下貌似不错,从京东上摘取些介绍

       618期间的时候历史最低价是2199,之后一直都是2500以上,这次一下子1999,而且可以抢8折券,实际是1600元不到,AOC高端专业级卢瓦尔系列32寸4K而且又是132%sRGB广色域,1600块钱这个价格感觉真好像无敌了。抢了2天今天早上抢到了8折券,现在感觉好鸡冻,到底要不要下单呢,真怕错过就损失几十亿似的,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可以入,二手的也是这个价
在用同电路、屏幕的aoc贴牌飞利浦,用过之后以后看显示器第一关注就是色域要广,作为对比的三星s27d360瞬间就暗淡了,该有的颜色都没显示出来

网友B:
aoc我用的2879重启开关机有几率灰屏死机,重开关显示器解决。不影响正常用,所以就没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入,二手的也是这个价
在用同电路、屏幕的aoc贴牌飞利浦,用过之后以后看显示器第一关注就是色域要广, ...

谢谢老铁,很有参考价值。 原来现在飞利浦的也是AOC贴牌的啊,以前对飞利浦这个牌子一直有好感。我也是对广色域很关注,我现在的显示器是80%NTSC的,也算不上什么真正广色域了,但是比原先的TN屏起来画面真是要漂亮太多了,所以后面要买显示器一定要真正广色域,看介绍这款显示器好像是真的不错,就是不知道AOC这个牌子现在质量到底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c我用的2879重启开关机有几率灰屏死机,重开关显示器解决。不影响正常用,所以就没管了。 ...

我现在的显示器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开机的时候画面就冻结了而且是撕裂的,再重开才好,怀疑显示器主板是有点问题了。

网友C:
4k分辨率图标和字体太小感觉不舒服,现在用的飞利浦32寸BDM3270的2560x1440分辨率感觉最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分辨率图标和字体太小感觉不舒服,现在用的飞利浦32寸BDM3270的2560x1440分辨率感觉最理想! ...

这个也是我所担心的,我现在27寸2560*1440分辨率就感觉字体太小了,调成125% 150%什么的都不太好,硬把分辨率设置成1080P么图像又模糊,后来网上看到说要手工调成124%,效果果然比125%的要好,不过微软对高分辨率的支持确实不如苹果,希望能慢慢改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显示器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开机的时候画面就冻结了而且是撕裂的,再重开才好,怀疑显示器主板是 ...

是的。稳定性不好。好在开关键还有反应,可能主程序跑飞了。

网友:
不知道lz买了没,使用感受如何,最近也想搞个4K的体验下。

网友:
现在涨回去了,可惜了

网友:
不太建议使用4K显示器,很多软件兼容不好,图标小的像个蚂蚁。

网友:
不知道上次坛友DIY的31.5寸显示器与它的效果差多少?
就是这个: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8757

网友:
哇,还有个USB3.0

网友:
请问这些USB干啥用的? 接U盘之类的?

网友:
正常使用要离屏幕多远呢?

楼主:
已经用了快2周了,1600块不到买的,非常划算,现在价格又涨到2600了。显示器非常不错,画质非常好,非常清晰,4K的屏字体非常小,要设置成200%缩放才行,非常舒服。有些老程序字体仍旧很小就得单独程序属性-兼容性-DPI设置-设置替代高DIP缩放行为设置,才能正常放大,比方说STM32CUBEMX,你不这么设置它的字体极小,设置成系统或者系统增强后,字体就正常了,不过字体就会模糊,不过也能接受,毕竟WINDOWS里面的非自家的应用程序太多,对4K高DPI的支持程度参差不齐,不像水果家高分辨率支持那么好。
       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几点
1、这个屏幕是VA广域色屏,画质很不错,但是问题是可视角度稍差,比TN屏强,但是比S-IPS屏要差,不过VA屏确实护眼比较好,不像我之前那块苹果S-IPS屏这么刺眼。现在浏览网页看文章写代码非常舒服,长时间眼睛也不会不舒服,比IPS的强太多了。另一方面,可视角度差于IPS,看电影感觉不如我之前的S-IPS屏,如果你是从高端S-IPS屏过来的,就像我,就会觉得画面层次要差(比如暗场景下黑发全部成了一团黑,根本分辨不出发丝),如果你原先用的就是TN屏什么的,那你肯定会觉得提升好多非常惊艳的。个人意见是如果你是写代码浏览网页静态图片搞设计这类的话,这个VA屏显示器非常适合而且不累眼睛,如果你是很在意看电影追剧高清发烧,则劝你还是选择高端4K S-IPS的屏幕。
2、我发现个问题就是4K高清对接口有要求,这个显示器支持10bit,而HDMI2.0只支持到4K/60HZ/8bit,所以得用DP1.2及以上的接口最佳。并且我发现DP口有点问题,当我接我的华硕Z370-F主板的DP口的时候,只要显示器自动节能关机,或者是我离开主动关闭显示器,回来再点亮显示器后,原先开的程序窗口就会重置,又要重新调整,这个很烦。不过我接到GTX1060显卡上的DP口就完美没问题,而且可以开10bit。这个问题看起来应该是主板INTEL集显DP输出跟这个显示器DP输入口之间存在兼容性问题。
      根据我自己的实际使用感觉还是非常值得,正是满足了我的要求了,很爽了,价格才1600块钱,这种档次的显示器卖这个价格真是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