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32 如何优化建立连接和断开连接瞬间的功耗(SDK11.0)

楼主(2018-11-05):
目前在做蓝牙低功耗优化过程,主要集中在蓝牙连接瞬间和断开瞬间功耗问题,如图,在连接过程和断开连接过程,数据通信是不受时间间隔和广播间隔时间参数影响的,现在想请教的问题是:

1. 建立连接瞬间和断开连接瞬间主要完成了什么工作。
2. 哪些工作是必须的,哪些工作可以简化。
3. 有什么办法优化这两个时刻的功耗。

备注:本应用的场景会频繁出现建立连接和断开连接的过程:

网友A:
这个没啥好优化的,连接断开就是有几个数据要要交互,还不如看看是否有漏电流,广播连接的平均功耗,毕竟连接断开这个过程时间非常短,平均下来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好优化的,连接断开就是有几个数据要要交互,还不如看看是否有漏电流,广播连接的平均功耗,毕竟连 ...

基础功耗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已经优化很多了,现在功耗比较大的部分就在 断开连接和建立连接 两个会话过程了,如果有些工作能简化,功耗就能进一步将下来了!

网友B:
楼主,您好,同样的片子,我们也遇到功耗优化的问题,可否深入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芯片让你研究到这个底部。 自动使用抓包器 看看数据内容就知道了。
你这样优化已经无意义。太极限了。

网友C:
建议把板子上其他芯片的功耗也降一下,没有必要完全盯住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同样的片子,我们也遇到功耗优化的问题,可否深入交流一下,谢谢! ...

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板子上其他芯片的功耗也降一下,没有必要完全盯住这个芯片

硬件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优化了,只是觉得可能更多的空间就在这两个片段里了,如果能省下来,对我们来讲,还是很客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优化了,只是觉得可能更多的空间就在这两个片段里了,如果能省下来,对我们来讲,还 ...

请教一下:硬件上你们是怎么优化的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硬件上你们是怎么优化的呀。谢谢

1) 将外部电路分组,同一时段一起工作的分一组,然后每一组用一个电子开关控制该组电源通断,只在工作的时候开通。
2)选择第功耗的器件。

重点是这两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