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用外部中断,怎么写矩阵键盘其中一个按键短路不影响其他按键

楼主(2018-11-05):
我之前用430和atmega的单片机有整个IO全部外部中断,这个按键程序用中断检测触发,短路一个其他都可以用,现在用了51,用定时器扫描,现在问题是一个键短路,其他都不能按,那位高手帮忙说解决思路

网友:
其他置高,按下判断低。
扫描。

楼主:
我是高低4位来判断计算,看来要分开扫描

楼主:
还是写不好,想要按键相互不干扰不简单,就这样用算了,用户也不会反应这个问题

网友:
论坛里搜索一下。有人发过。
正点原子论坛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