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RIGOL示波器,居然漏电。。

楼主(2018-11-05):
型号DS1052E,一直觉得有东西漏电,后来发现是桌上的这垃圾RIGOL示波器,那旋转编码器难用就不说了,现在居然漏电,是直接可以电人那种,当然是会打坏板子了。。

要求不高,我只想用来测测信号,漏电了我连用也不敢用了。本以是为个案,问了下同事,另一台也一样漏电  ..

准不准我已不要求了,现在我连用也不能用!!!

顺便问下,那种1:1隔离变压器那有卖,看来得买个接上才敢用。。。

网友:
淘宝有卖,不过漏电了可以趁机换个好的,DS1052E 也够年头了

网友:
感觉插座的接地反而有问题。

网友:
是指Y电容那种吗? 建议理清下。

不过那编码器,反正不会再买了。

网友:
估计是Y电容的问题,或是你插头的地没有接

网友A:
用过好几台DS1102E,没发现这个问题,不过那个编码器用了几年就坏,挺麻烦!

准备离开这家公司了,打算自已买个,搭车求一个同价位好用的,有没有?

网友B:
对普源的东西不敢恭维
不过如果漏电到"直接可以电人那种,能打坏板子"那种程度
我相信是接地错误造成

估计楼主的排插没有正确接地,而且排插上还连带着其他一堆仪器
相当于所有仪器的零火线都通过Y电容并联到Earth地了,而排插没有接地造成地线上有漏电
ps:
1. 示波器表笔的GND是接到EARTH的,
2. 我一般会把示波器的地线直接剪掉,以免测量非隔离PCB板时跳闸冒烟

网友:
三插头没接地

网友:
没接地,示波器夹子都是连插头大地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普源的东西不敢恭维
不过如果漏电到"直接可以电人那种,能打坏板子"那种程度
我相信是接地错误造成

我们一般给被测设备加隔离电源,安全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过好几台DS1102E,没发现这个问题,不过那个编码器用了几年就坏,挺麻烦!

准备离开这家公司了,打算自 ...

周立功ZDS1104,100M/1G,4通道。
28M存储,7寸触摸屏。
京东自营,3500左右。
心里也痒痒的
https://item.m.jd.com/product/33787445382.html?utm_source=androidapp&utm_medium=appshare&utm_campaign=t_335139774&utm_term=CopyURL

网友D:
到是遇到好几次死机。在调试模拟信号的时候,有时显示信号不动了,还以为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ZDS1104,100M/1G,4通道。
28M存储,7寸触摸屏。
京东自营,3500左右。

多谢推荐!我记得我这个DS1102E大概也买了8年了,那时好像两千零左右,还是近两千,忘了。周立功这个好用贵点无所谓,有人试用过了吗?

网友:
在用1052 我到手就把地线拔了 没发现漏电

网友:
没接地有可能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是遇到好几次死机。在调试模拟信号的时候,有时显示信号不动了,还以为电路出故障了。 ...

我这边一个老家伙有时候会跳出初始化什么的,基本上没个必分钟过不去,我通常啪啪两下再重来过

网友E:
地线问题,我出租屋的接地的设备不穿拖鞋都会被电到。

网友:
如果不是测试大功率的负载,一般是用1:1的隔离变压器隔离测试负载;
示波器拔电压插头地线这习惯不好,也不安全;整个示波器都带电了;
属于违章操作了;

网友:
编码器能推荐个链接吗?我的也有问题了。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普源的东西不敢恭维
不过如果漏电到"直接可以电人那种,能打坏板子"那种程度
我相信是接地错误造成

正解!
我们Tektronix 也是拔了接地脚使用的。

网友:
也被电过,后来买了隔离变压器给产品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谢推荐!我记得我这个DS1102E大概也买了8年了,那时好像两千零左右,还是近两千,忘了。周立功这个好用 ...

我没用过,只是知道有这么一款,同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只是知道有这么一款,同问

四通道,看起来还不错!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

DS1102E就是那个编码器无语,其他还行,价格也在可接受,想扔就扔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线问题,我出租屋的接地的设备不穿拖鞋都会被电到。

我出租屋都没有地线 上次换个插座,发现居然没有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通道,看起来还不错!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

DS1102E就是那个编码器无语,其他还行,价格也在可接受, ...

他的四通道是共用采样率和内存的。
质量我认为应该会比普源好很多,周立功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好几台DS1102E,没发现这个问题,不过那个编码器用了几年就坏,挺麻烦!

准备离开这家公司了,打算自 ...

固纬的示波器电源一直用的不错,性价比不错

网友:
这也是够年头了,1054Z都好几年了

网友:
普源固然有可能有问题,但是楼主还是先查一下接地吧

网友:
你公司的电源地线有问题,没有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好几台DS1102E,没发现这个问题,不过那个编码器用了几年就坏,挺麻烦!

准备离开这家公司了,打算自 ...

编码器真是质量差, 换过的还会坏, 懒得再换了

网友:
看这样子趁双11撸个麦科信还不错的,起码不会旋钮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ZDS1104,100M/1G,4通道。
28M存储,7寸触摸屏。
京东自营,3500左右。

zlg这个示波器怎么没有can解码,有触摸屏,还有网口,3500确实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zlg这个示波器怎么没有can解码,有触摸屏,还有网口,3500确实不错了

对的,没有can解析。
如果有can解析,我也就果断入手了。
个人认为没有can解析的原因,可能是和他的产品线有冲突。

网友:
看到有好几个坛友对周立功ZDS1104这款示波器有兴趣,我特意在微信上联系了官方咨询CAN协议解析这个事情。
说后续会添加CAN协议解析功能,大约2个月后出来,后续的升级也是免费的。
我突然想,是不是可以在论坛上组团弄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网友:
来个团购NB了。   估计也是销量不佳,之前定价都是比较高的。 低端的,ds1054z 完全满足,才2000元。高端的就弄te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ZDS1104,100M/1G,4通道。
28M存储,7寸触摸屏。
京东自营,3500左右。

2000的劵没有了啊,没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0的劵没有了啊,没抢到

擦,我虽然之前领了券,但提示【所选地区无货】,然后切换了其他地区,有货。

如果有十几个人有意向,我试着看能不能组团去和周立功谈,应该也就不需要券了。

网友C:
从官网下载了周立功ZDS1104示波器的文档,上传到这里,供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官网下载了周立功ZDS1104示波器的文档,上传到这里,供评估。

这个是最近这几天新发布的示波器,看着不错哦,4000块左右好像,性价比很高,之前买过他们第一代示波器ZDS2022,还是不错的

网友H:
把地线剪掉,就是插头上的地线,我们安捷伦的示波器,地线都剪掉,新人不知道,直接用来测变频器,炸机好几次了

网友:
是不是浮地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地线剪掉,就是插头上的地线,我们安捷伦的示波器,地线都剪掉,新人不知道,直接用来测变频器,炸机好几 ...

您这种最好用差分探头或隔离示波器。

网友:
现在几块钱的充电头都很少有这种问题,这么高价的示波器真会漏电的话真叫人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0的劵没有了啊,没抢到

直接在右边领取应该就可以,我也是在产品介绍里面点进去领券,提示没有,后面在这里领的,不过我没准备买,有谁实在抢不到,我可以帮忙下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2000的劵没有了啊,没抢到

周立功在京东补券了。
淘宝双十一也有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在京东补券了。
淘宝双十一也有买。

已经领取了,看机会买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已经领取了,看机会买一个

我已经入手了。坐等收货。先做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入手了。坐等收货。先做小白鼠。

等你测评,双十一之前争取到资金

网友I:
同看上ZDS1104,相信周立功的产品不错的

网友:
好多都漏电,一般都是加隔离变压器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插座接地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看上ZDS1104,相信周立功的产品不错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ge%3D1#pid10477362
33楼测评

网友:
谢谢楼上的评测 , 非常有参考价值,电阻屏对了这种级别的示波器不意外,除了反应时间慢点,其他应该说都很不错了.正在跟领导申请资金,批下就入手: )

修改原因:错字

网友:
买普源的示波器是我这辈子办过的最蠢的事!每一次用都有想砸他的冲动!

网友:
普源示波器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用的是普源ds1104z 四通道,感觉好用。使用时最好给被测设备加隔离电源,安全第一。

网友:
安泰信才辣鸡,开双宗反应速度3秒以上才刷屏,死机一天不计其数,当初看屏幕被错,比普元差远了,后悔死了。

网友:
普元低价的不错了。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下使用方法是否恰当,我坚信,百分之80的人不知道探头的地跟电源插头的地是连通的,不是为普元洗地,我也没用过普元的,只是别冤枉了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地线剪掉,就是插头上的地线,我们安捷伦的示波器,地线都剪掉,新人不知道,直接用来测变频器,炸机好几 ...

你们公司真能坑人!

网友:
插座没接地,,,我曾经插座没接地,什么都带电,烧程序都能被电

网友J:
买了某信的平板示波器后悔了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搞个隔离变压器,我大概2,3年前也买过一台1102E那种100M的,体验非常差,一两个月旋钮就坏了,然后再过个半年一年的就无法开机了,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买了某信的平板示波器后悔了

怎么后悔了?说说

网友:
没接地吧,我的RIGOL示波器也漏电,后来搬家了,接地就好了

网友:
他的表现也对得起价格了,2000元 4通道 破解后100M。
一个2000元手机用个一年顶多2年扔了。示波器怎么也得用5年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怎么后悔了?说说

有大功率开关电源或者变频器的地方直接干扰的触摸屏不管用,还不如老老实实买个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大功率开关电源或者变频器的地方直接干扰的触摸屏不管用,还不如老老实实买个示波器 ...

电容触摸屏在强电磁环境下确实会被干扰,这是电容屏原理决定的,这方面确实不如电阻屏了,但是它也的确给操作带来了很多便利,利弊总是相连的。触屏干扰还是有方法变通解决的,接地,鼠标,差分探头,手机app控制,哪个方便用哪个

网友(2018-12-18):
引用 网友J:
买了某信的平板示波器后悔了

麦科信平板示波器?